KU5590声光控电路改光控

楼主:
KU5590声光控电路改光控

ku5590芯片声光控电路改进 -

ku5590芯片声光控电路改进 -

网友A(2019-02-22):
去掉声音部分元器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声音部分元器件不就可以了吗

单纯拆除驻极咪是不行的,以电阻代换驻极咪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纯拆除驻极咪是不行的,以电阻代换驻极咪也是不行的;

你要把5脚的电容和电阻都拿掉,做一个开路,不是单独拿掉个咪头。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C(2024-05-11):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5脚的电容和电阻都拿掉,做一个开路,不是单独拿掉个咪头。希望能帮到您。

能说一下引脚的具体功能吗?比如复位脚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D:
去掉C6和麦克风,换成一只二极管4148,R8接VCC2改接串联一只200K左右的电阻后接8脚试一试,不行就接到L端或者N端以引入交流信号代替麦克风声音信号不断触发

网友D:
另外能不能试一试短接3,4脚?

网友D:
这样改造试一试,L为在市电输入线或者灯接线上绕10T左右引入杂散感应电流,经电阻限流,二极管限幅后送到5脚。用电阻将3脚复位信号置低电平解除延时功能,使延时无限长,

网友E:
建议什么都不用改,用粗点的钢针,对着咪头用力扎几下,估计声控部分就去掉了

网友D:
刚才实验了一下,去掉R8和咪头就可以了,但延时电路在工作,每一个延时周期之间有一个1秒左右关灯动作,但作为路灯控制影响应该不大。如果有影响可以考虑2只KU5595A通过二极管隔离输出并联使用(C5取值不同)。这样可以岔开延时周期。C5不能并联电阻!否则无法点亮。

网友D:
或者在输出端通过二极管隔离后并联一只电容储能解决延时周期之间的关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