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ZGT6 ADC1三通道DMA传输程序+资料

楼主(2019-02-22):
终于调通了,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感觉他们的配置也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我这里行不通,在此发个帖记录一下。
这三个引脚分别是 ADC1 、ADC2 、 ADC3的通道0 、通道1、通道2 ; 我用的是ADC1的通道0 , 1 , 2  。

2、要知道DMA请求的映射通道,在网上找的表如下:

它下面说的是STM32F42和STM32F43上可用,但是我用的F405也能用,我没有找到F405的,所以直接调试的,映射通道是对的。
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出ADC1的DMA请求通道是在DMA2的通道0 (第二张表),然后数据流是0和4都可以用,我这里是用的数据流0。

3、这里第三点补充一下:
       3.1、就是STM32F4的ADC函数库里面没有要校准ADC的函数,然后上网查了一下说是F4不用校准;
       3.2、因为F1系列的需要校准,就有人说F4DMA传输的数据不对的话有可能是没有校准,或者说是在ADC没开启(或开启校准)前打开(使能)了DMA导致数据不准,但是这一点最好是先初始化好ADC然后再初始化DMA;
      3.3、如果要知道DMA传输的数据准不准,最好先仿真看看ADC1->DR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是不是ADC引脚接3.3V就是4095,接0V就是0,,如果是正确的,那就不要怀疑ADC的问题,那肯定是传输的问题。
            3.3.1、传输的问题:1、我就遇到了,是传输时的数据我定义的数组是u32 然后ADC->DR也是32位的寄存器,那我设置传输的数据位数设置为: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外设数据长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这样子数据就不对,长度不一样,数据会错位的,要设置为: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外设数据长度: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存储器数据长度:32位

4、说一下如何调试吧,也给自己提个醒,不要老是东改西改,瞎改乱改:
        4.1:先调试单独的功能,复制出项目,在这里其他的功能统统屏蔽掉,把串口和LED留下,方便调试用,然后下载运行是否正常。
        4.2:加需要调试功能的例程,一步一步加进去,修改,然后仿真,仿真看寄存器是否配置成功,时钟是否开启,数据寄存器是否有数据。
        4.3:多看网上相关的程序,看看配置是否一样,每一步都要搞清楚自己在配置什么,调试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说的有点多了,主要是
自己看的时候提醒自己,哈哈哈哈哈哈哈~~~~~~~~~~~~~~~~~。上程序。

//******************************************************************************************************************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DualMode_RegSimul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
void MYDMA_Config(DMA_Stream_TypeDef *DMA_Streamx,u32 chx,u32 par,u32 mar,u16 ndtr)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f((u32)DMA_Streamx>(u32)DMA2)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
  }els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ENABLE);
  }
  DMA_DeInit(DMA_Streamx);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_Streamx) != 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ch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a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ma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dt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_Streamx, &DMA_InitStructur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ENABLE);
}

//*****Peter**广东**东莞**201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