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不能开发C51单片机和STM32吗?为何还区分keilMDK、keilC51

楼主(2019-02-22):
各位大佬,Keil uVision5软件不能开发C51单片机和STM32吗?为什么官网还区分 keilMDK、keilC51 这些版本;我以为只要把对应的芯片下载下来就可以用;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速度的快慢,能装载程序的大小,内核的不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只是一个统称,软件包有C51和MDK,MDK可以开发ARM。
再旧版的Keil3或Keil4软件里是区分的,当然如果想 ...

好多,谢谢大佬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安装了MDK,就可以编译STM32的程序了
界面就是沙发的截图

好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C51开发51系列, keilMDK既可以开发ARM还可以开发51.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编译并下载stm32的程序的,我现在用的就是keil5

谢大佬

网友B:
Keil只是一个统称,软件包有C51和MDK,MDK可以开发ARM。
再旧版的Keil3或Keil4软件里是区分的,当然如果想要集成在一起,只需要复制到同一级主目录下,然后更改路径信息即可。最近新出的Keil版本可以将两个版本简单的合并,而且操作方便。麻烦的是大部分芯片公司的Device需要到Keil官网下载,然后用Package Installer安装,部分ARM芯片还需要自己复制粘贴FLM文件。

网友A:
编译速度的快慢,能装载程序的大小,内核的不同

网友C:
如果你安装了MDK,就可以编译STM32的程序了
界面就是沙发的截图

网友D:
keilC51开发51系列, keilMDK既可以开发ARM还可以开发51.

网友E:
可以编译并下载stm32的程序的,我现在用的就是kei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