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转USB电路,这个f1是什么?是不是500mh的电感?

楼主(2019-02-22):
这个f1是什么?是不是500mh的电感?

网友A:
保险电阻

网友B:
500mA温度保险电阻

网友C:
一般是500mA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D:
自恢复保险丝又称高分子聚合物正温度系数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E:
500ma保险电阻

网友F:
自恢复保险丝 作用 防止用户正负极接错 到时电流过大。 当电流过大时 自恢复保险丝断开,当电流恢复正常时,可以自动恢复。选择自恢复保险丝时需要注意最大工作电压的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