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c89c52蓝牙控制小车红外手势开关,我写了程序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遥控

楼主(2019-02-22):
这是我代码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nt1=P0^0;
sbit int2=P0^1;
sbit int3=P0^2;
sbit int4=P0^3;
sbit kaiguan=P3^7;
u8 receiveData;
void delay(u8 a)
{
        while(a--);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forward()
{
        int1=1;
        int2=0;
        int3=1;
        int4=0;
}

void backward()
{
        int1=0;
        int2=1;
        int3=0;
        int4=1;
}
void turn_left()
{
        int1=1;
        int2=0;
        int3=0;
        int4=0;
}
void rotate_left()
{
        int1=1;
        int2=0;
        int3=0;
        int4=1;
}
void turn_right()
{
        int1=0;
        int2=0;
        int3=1;
        int4=0;
}
void rotate_right()
{
        int1=0;
        int2=1;
        int3=1;
        int4=0;
}
void stop()
{
        int1=1;
        int2=1;
        int3=1;
        int4=1;
}

void tip1()
{
        rotate_left();
        delay(3);
        rotate_right();
        delay(3);
}

void tip2()
{
        rotate_left();
        delay(6);
        rotate_right();
        delay(6);

}

void tip3()
{
        turn_left();
        delay(66);
}

void tip4()
{
        turn_right();
        delay(55);
}

void ctrl()
{
        if(kaiguan==0)
        {
                while(1)
                {
                if(receiveData==0x01)
                forward();
                if(receiveData==0x02)
                        backward();
                if(receiveData==0x03)
                        turn_left();
                if(receiveData==0x04)
                        turn_right();
                if(receiveData==0x05)
                        stop();
                if(receiveData==0x06)
                        tip1();
                if(receiveData==0x07)
                        tip2();
                if(receiveData==0x08)
                        tip3();
                if(receiveData==0x09)
                        tip4();

                }
        }
}
void main ()
{        Timer0Init();

                UsartInit();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
        TH0=0XFC;
        TL0=0X18;
        i++;
        if(i==50)
        {
                i=0;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
                receiveData=SBUF;
                RI=0;
        }
        ctrl();
}

网友A:
简单看了你的程序结构,至少有这样的问题吧
第一:最大的错误,在串口中断函数中,用了while(1),这样的结果就是,只要串口中断一次后,就卡那里了,再次串口中断,中断嵌套了,这可不是好现象,结果就不好判断了。
将 ctrl();写到主函数中吧。
第二:看不到你的APP程序,你确定它发送的是十六进制数?
第三:你的红外避障模块在等于0时为开是吧,就是有手势的时候,那就要你一直挡住它,手机再遥控才有效哦,只要车一动,你没挡住,车就不开了——它是不会一直等于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了你的程序结构,至少有这样的问题吧
第一:最大的错误,在串口中断函数中,用了while(1),这样的结 ...

while去掉了
但是开关的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