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可控硅控制灯的亮度为什么Proteus仿真不成功?

楼主(2019-02-22):
单片机驱动可控硅调光的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W1=P2^0;//用于调高灯的亮度
sbit SW2=P2^1;//用于调低灯的亮度
sbit CF=P1^0;//用于触发可控硅
sbit SW3=P2^2;//用于控制灯的亮灭
void kdelay();
void maichong();
delay500us(uint z);
void delay10us();
void liangmie();
uint x,y,z,k,i,j;
void main()
{
IT0=1;//设定外部中断 0 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开外部中断 0

P2=0xff;
z=10;
j=0;
while(1)
{
if(SW1==0)
{
kdelay(); //软件 2ms 延时防抖
if(SW1==0)
{
z--;
if(z==0){z=19;}//灯达到最亮以后继续按下 SW2,灯会变到最暗
}
while(!SW1);//等待按键弹起
}
if(SW2==0)
{
kdelay();
if(SW2==0)
{
z++;
if(z==20){z=0;}//灯达到最暗以后继续按下 SW1,灯会变到最亮
}
while(!SW2);
}
liangmie();
if(j==0)
{
EA=1; //开总中断
}
else
{
EA=0; //关总中断
}

}
}
/************2ms 按键防抖动延时函数**********/
void kdelay()
{
for(i=0;i<200;i++)
{
delay10us(); //调用 200 次 10us 约为 2ms
}
}
/*将半周期 0.01 秒平均分成 20 等分,每等分为 0.5 毫秒,即 500us*/
/************0.5ms 倍数的子函数************/
delay500us(uint z)
{
uchar x,y;

for(x=0;x<z;x++)
{
for(y=0;y<50;y++)
{
delay10us();//调用 50 次 10us 约为 502us
}
}
}
/*************脉冲函数*****************/
void maichong()
{
CF=0;
for(k=0;k<10;k++)
{
delay10us();//调用 10 次 10us 约为 102us
}
CF=1;
}
/*************10u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us()
{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_nop_();
}
/************灯的亮灭控制函数***********/
void liangmie()
{
if(SW3==0)
{
kdelay();
if(SW3==0)
{
j++;
if(j==2){j=0;}
}
while(!SW1);//等待按键弹起
}
}
/**********外部中断 0 函数**********/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delay500us(z);//控制角的大小由 z 决定
maichong();//发脉冲
}

网友A:
光看这仿真图就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这仿真图就没对

哪里错了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仿真调光灯效果不一定好,用示波器看波形靠谱些,你的负载电路和过零检测电路画错了。改这样,低电平驱动。

网友C(2020-04-19):
引用 网友B:
仿真调光灯效果不一定好,用示波器看波形靠谱些,你的负载电路和过零检测电路画错了。改这样,低电平驱动。 ...

可以直接发这个仿真工程出来吗?

网友D:
这种很难做出实际效果,只能看波形对不对

网友E:
很多空调室内风机就是这个原理调节风速的,先照5楼修改电路,原来的电路肯定错了。

网友F:
楼主方便联系吗?我也在琢磨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仿真调光灯效果不一定好,用示波器看波形靠谱些,你的负载电路和过零检测电路画错了。改这样,低电平驱动。 ...

我尝试了,发现没有效果,请问下代码需要改吗??

网友G:
感谢你分享的信息。 5楼更正原理图非常有帮助。

网友H:
图的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