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机和1602的单片机程序上面加入红外控制?求解

楼主(2019-02-22):
我用DS1302和DS18B20做了一个万年历在LCD1602上面显示时间和温度,同时加了一个电机和指示灯以及蜂鸣器的程序进去,达到的效果是LCD正常显示,当温度超过临界值(20度)的时候,电机开始启动,指示灯亮起,蜂鸣器同时也响,目前的问题是,蜂鸣器响的声音很有问题,音调特别低,我感觉是板子处理速度不够快,蜂鸣器的转换高低电频不够,不清楚应该怎么改动,还有,我想要加上一个红外遥控程序进去,就是温度能够自动控制电机和指示灯,但是也能通过遥控器手动控制电机和指示灯。目前红外接收程序我也有,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写进去,希望大佬们给点意见。初学51,请多指教!
以下是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include"temp.h"
//#include"HWTX.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PWM=P1^0;
sbit led=P2^0;
sbit beep=P1^5;

void Time1Config();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datapros(int temp);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Ds1302Init();
//        IrInit();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LcdDisplay();
        }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LcdWriteCom(0x49+0x80);
                LcdWriteData('-');
        }
        else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LcdWriteCom(0x49+0x8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4a+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00/1000);
        LcdWriteCom(0x4b+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00%1000/100);
        LcdWriteCom(0x4c+0x80);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4d+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10);
        LcdWriteCom(0x4e+0x80);
        LcdWriteData('0'+temp%100%10);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40+0x8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MOD|=0x01;
        TH1=0X38;
        TL1=0X38;
        ET1=1;
        TR1=1;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e;
        TH1=0X38;
        TL1=0X38;
        e++;
        if(e==5)                   //1s
        {
                e=0;
                if(ds18b20readtemp()*6.25>=2000)
                {
                        led=0;
                        beep=~beep;
                        PWM=1;
                }
                else
                {
                        led=1;
                        PWM=0;
                }
        }
}

楼主:
我试着把红外程序弄进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当电机是关上的时候,按电源键不能让电机开启。第二个:当电机是开着的时候,按电源键只能让电机停一会,这个原因我知道,因为我的温度控制电机程序是在中断里面不停扫描的,所以按下去的那一会可以停,然后又继续转动。请问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