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TR1=1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开总中断啊?单片机程序中为什么没有开总中断EA呢?

楼主(2019-02-22):
/*********************************************************************************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程序功能】: 蓝牙数码管显示加LED指示灯
* 【使用说明】:

STC89c52与HC-06蓝牙连线:
        RXD    TXD
        TXD    RXD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mp;
uint c=0;
sbit led1=P1^0;                    //指示灯0
sbit led2=P1^1;                        //指示灯1
sbit led3=P1^2;                        //指示灯3
sbit led7=P1^7;                        //指示灯3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delay1(uint z)//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
    uchar shu1,value1;
        value1=value-48;
        //bai=value1/16;
        shu1=value1%16;

   P0=table[shu1];
   P2_0 = 0;
   delay1(1);
   P2_0 = 1;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SBUF);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ctrl();
                                  }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SMOD=0
          TR1 = 1;                                                          //请问这个TR1=1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开总中断啊????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                                        //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此灯亮灭交替
         led7=1;
        else
         led7=0;
        c++;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break;
                                        case '2':                                         //收到字符2,指示灯1灭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3':                                    //收到字符3,指示灯0、1亮
                                                 led1=0;
                                                 led2=0;
                                                 send(tmp);
                                                 break;
                                        case '4':                                        //收到字符4,指示灯0、1灭
                                                  led1=1;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5':                                        //收到字符5,指示灯3亮
                                                led3=0;
                                                send(tmp);
                                                break;
                                        default:                   //其他,灯全灭
                                                  led1=1;
                                                  led2=1;
                                                  led3=1;
                                                  send(tmp);
                                  }
}

网友A:
你这话有一点意思,假如世界上没有国限制,那你不是可以环游世界了

网友B:
你这是串口通讯查询方式,不需要开总中断和串口中断。改这样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mp;
uint c=0;
sbit led1=P1^0;                    //指示灯0
sbit led2=P1^1;                        //指示灯1
sbit led3=P1^2;                        //指示灯3
sbit led7=P1^7;                        //指示灯3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delay1(uint z)//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
        uchar shu1,value1;
        value1=value-48;
        //bai=value1/16;
        shu1=value1%16;

        P0=table[shu1];
        P2_0 = 0;
        delay1(1);
        P2_0 = 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SBUF;
                        ctrl();
                }
                display(tmp);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SMOD=0
        TR1 = 1; //请问这个TR1=1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开总中断啊????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        ES=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此灯亮灭交替
         led7=1;
        else
         led7=0;
        c++;
}

void ctrl()//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break;
                case '2'://收到字符2,指示灯1灭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3'://收到字符3,指示灯0、1亮
                        led1=0;
                        led2=0;
                        send(tmp);
                break;
                case '4'://收到字符4,指示灯0、1灭
                        led1=1;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5'://收到字符5,指示灯3亮
                        led3=0;
                        send(tmp);
                break;
                default: //其他,灯全灭
                        led1=1;
                        led2=1;
                        led3=1;
                        send(tmp);
        }
}

网友C:
中断是中断,定时器是定时器,可以相互关联,但没有那个一定要打开才能用的说法。
全局中断不打开,一样可以打开定时器,但如果定时器要使用中断功能,那就一定要先打开全局中断允许。
你这程序的定时器只用来产生一个波特率9600的时钟信号,定时器已经是自动重载模式,所以,是可以不用中断的。

网友D:
中断是中断,中断有外部中断与定时中断,定时器是定时器,只要定时也能工作,计数是计算,这几个不要混

网友E:
不一定!
但要使单片机发生中断必须做这两件事,即与先后无关(不过与计数有关)。

楼主:
while(TI==0);
        TI=0;
这个都已经是判断TI==0为真了,为什么下面紧接着一句还要给TI赋值0呢,麻烦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F:
你有时间来这里问这个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好好研究下51的PDF,仔细阅读后你就不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E:
”这个都已经是判断TI==0为真了,为什么下面紧接着一句还要给TI赋值0呢“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支持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都已经是判断TI==0为真了,为什么下面紧接着一句还要给TI赋值0呢“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支持你一下。

你能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