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电机驱动供电问题,请“赤脚”

楼主(2019-02-22):
为什么用4节5号电池直接给整个电路供电,经过变压为20V,电机也没办法动。
然后我用 下载线5V 给整个电路供电,电机稍微可以动几下,但是碰一两下,就停住了。
再用电池经调压为20V,给电机驱动电路直接供电, 下载线5V 给单片机供电,电机也一样无法动起来。
用5V下载线,经调压为20V给电机驱动电路直接供电,电池给单片机供电,电机就转起来了,而且转地很快。
这是为什么呀?如果用4节干电池给电路供电,电路要怎么改。。。

网友A:
最好是用两组电源,单片机一组,驱动电路一组,只用一组干电池能量有限根本带不动

网友B:
主要是电流不够,可用10C锂电池8.4伏一路升压至电机工作电压,另一路降压至5V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C:
你没有电路图或实物照片,我怎么知道你的硬件是怎样的?
关键就是电机驱动芯片是什么?
我用的L298N,需要八节干电池,动力强劲。

用的L298N模块,八节干电池12V输入,自带5V输出供单片机及其它模块使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两组电源,单片机一组,驱动电路一组,只用一组干电池能量有限根本带不动

哦哦,但是不接USB的时候,我把IN1和IN2分别与P1.0和P1.1相接,电机不转;
当我将其中一个断开(只将IN1与P1.0相接,IN2断开),电机就转动了;反过来只接IN2也是这样。
IN1,IN2其中任意一个与单片机的IO口的任意一只引脚相接,另外一个断开,都会让电机转动;
两个同时接上就不动了。IN3和IN4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电路图或实物照片,我怎么知道你的硬件是怎样的?
关键就是电机驱动芯片是什么?
我用的L298N,需 ...

哇,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电流不够,可用10C锂电池8.4伏一路升压至电机工作电压,另一路降压至5V给单片机供电。

嗯,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电路图或实物照片,我怎么知道你的硬件是怎样的?
关键就是电机驱动芯片是什么?
我用的L298N,需 ...

我的和你的小车一样的,也是l298n。你的程序我可以参考参考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和你的小车一样的,也是l298n。你的程序我可以参考参考吗?

这个程序非常简单,你看看吧。
/*
简易小车。最小系统板,L298N带动两个电机,12V电机电源,L298N自带5V逻辑电源,
供板子使用。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直流电机的控制口
sbit ZLDJ10=P2^7;//1右轮后退
sbit ZLDJ11=P2^6;//0
sbit ZLDJ20=P2^5;//1左轮前进
sbit ZLDJ21=P2^4;//0

sbit LHW=P2^0;//左红外
sbit ZHW=P2^1;//中红外
sbit RHW=P2^2;//右红外

void TC(void)//停车
{
        ZLDJ10=0;
        ZLDJ11=0;
        ZLDJ20=0;
        ZLDJ21=0;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
                for(b=44;b>0;b--)
                {
                        for (a=112;a>0;a--)
                        {
                        }
                }
        }
}

void LZD180(void)//左转动180度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i++)
        {
                ZLDJ10=0;
                ZLDJ11=1;
                ZLDJ20=0;
                ZLDJ21=1;
        }
        TC();
}

void RZD90(void)//右转动90度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5;i++)
        {
                ZLDJ10=1;
                ZLDJ11=0;
                ZLDJ20=1;
                ZLDJ21=0;
        }
        TC();
}

void LZD90(void)//左转动90度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5;i++)
        {
                ZLDJ10=0;
                ZLDJ11=1;
                ZLDJ20=0;
                ZLDJ21=1;
        }
        TC();
}

void QSQJ(void)//全速前进
{
                ZLDJ10=0;
                ZLDJ11=1;
                ZLDJ20=1;
                ZLDJ21=0;
}

void main(void)
{
        LHW=1;//I/O口初始化
        ZHW=1;
        RHW=1;
        Delay10ms(10);
        while(1)
        {
                if((ZHW==0)&&(LHW==0)&&(RHW==0))
                {
                        TC();
                        LZD180();
                }
                if((ZHW==0)&&(LHW==0)&&(RHW!=0))
                {
                        TC();
                        RZD90();
                }
                if((ZHW==0)&&(LHW!=0)&&(RHW==0))
                {
                        TC();
                        LZD90();
                }
                if((ZHW==0)&&(LHW!=0)&&(RHW!=0))
                {
                        TC();
                        LZD180();
                }
                if((ZHW!=0)&&(LHW==0)&&(RHW==0))
                {
                        TC();
                        LZD180();
                }
                if((ZHW!=0)&&(LHW!=0)&&(RHW==0))
                {
                        TC();
                        LZD90();
                }
                if((ZHW!=0)&&(LHW==0)&&(RHW!=0))
                {
                        TC();
                        RZD90();
                }
                if((ZHW!=0)&&(LHW!=0)&&(RHW!=0))
                {
                        QSQJ();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但是不接USB的时候,我把IN1和IN2分别与P1.0和P1.1相接,电机不转;
当我将其中一个断开(只将IN1 ...

正常的电路没程序是不会有反应的,楼主所说能转动就和电机接电池上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一句话:电池是有内电阻的!

网友E:
首先玩这类的东西,要知道一点最起码的电工知识。你的问题就是一个关于电源内阻的问题。

理论上说,用4节#5电池能逆变到220V,前提是输出端负载很小或不带任何负载。但是一旦接上稍大一点的负载,由于#5电池的内阻大,所能提供的能量都基本上消耗在电池的内阻上了。通俗一点讲:#5电池提供不了这么大的能量!

你想指望4节#5电池逆变的“220V”来点亮一个几百瓦的点灯或其他用电器可能吗?!

当然如果你的负荷阻抗很大(远大于电源内阻,通俗的说:电流很小,毫安级的)这样的负荷也许可以带的动。

网友F:
难道你就不考虑这个设备的总功率吗,明显的是驱动功率不足!

网友G(2021-05-20):
不建议升压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电路图或实物照片,我怎么知道你的硬件是怎样的?
关键就是电机驱动芯片是什么?
我用的L298N,需 ...

探头朝前照,这个车是走迷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