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xxx (referred from main.o).求解

楼主(2019-02-22):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5CH1_CAPTURE_STA (referred from main.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5CH1_CAPTURE_VAL (referred from main.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5_cap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77757-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94436-1.html

谢谢指导

网友B(2020-10-11):
我遇到的情况是因为将TIM2CH1_CAPTURE_STA;        TIM2CH1_CAPTURE_VAL
的定义和声明写在了mian函数和TIM2_IRQHandler函数中,只要把这两个参数的定义和声明写在mian函数和TIM2_IRQHandler函数的外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