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求指点

楼主(2019-02-23):
各位大神,烧录时一直显示 "正在检测单片机" 怎么解决?  已有先点击下载再上电,接线应该不会错

网友A(2020-03-18):
建议查看这个链接:www点tjunk点club/?p=97。它解决了我的问题!

单片机不容易烧坏。
解决方法:用杜邦线把 P1.0 口和 P1.1 口接GND,即接地。之后下载程序。
原因:单片机锁了,所以下载不进程序了。

其他情况:
1.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
2.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 ;
3.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
4.查看电脑com是否有多个,是否选错了com口 (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
5.单片机开发板是否重新上电了(下载单片机程序需要冷启动过程) ;
6.注意是否有短路(比如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不要被短路) ;
7.下载软件用的什么版本,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最高波特率,新版本不用设置,建议尽量使用新版 ;
8.如果使用的是CH340/CH341或者PL2302,检测RXD/TXD是否连接反了。
9.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验证单片机是否已损坏。

有时候,还真的可能是单片机烧了,毕竟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B(2019-02-23):
有没有重新按一下复位键
每次烧录时都要执行的操作
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驱动没装好,板子问题。。。

网友C:
是否干电池电压不行了。

网友D:
连接到电脑端的数据线,已经给你上电了。把蓝线或者白线剪断一根再试,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重新按一下复位键
每次烧录时都要执行的操作
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按了复位键也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干电池电压不行了。

电压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接到电脑端的数据线,已经给你上电了。把蓝线或者白线剪断一根再试,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也不行

网友E:
STC的单片机一直超越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你电池电压的问题了.
你可以试一下我的方法:先把波特率最小改成1200,最大改成最大的那个数据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程序加载好,这外时候先把那个IC夹紧座子打开,不要锁上
点击"下载",然后再按下IC锁紧的座子
一般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不行,去某宝买一个STC自动下载器.11块钱而已,就不可以自动下载了

网友F:
还是换一个串口转USB的模块吧,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的单片机一直超越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你电池电压的问题了.
你可以试一下我的方法:先把波特率最小改成1200 ...

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我重新买一个试试

网友G:
把波特率调第一点,还有就是你的单片机型号选对了没有

网友H:
解决了吗?我怀疑多半是电压不足。不过,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有可能是电脑或系统不行,因为我近日遇到本来可以下载的电脑(CPU是AMD的)重装系统,结果出现与你同样的现象,而在我家的另一台电脑就可以下载。相同的编程器、相同的SCT芯片、相同的接线,相同的电脑系统(两台电脑安装的系统均是XP),不同的只能一台电脑的CPU是Intel,一台是AMD而已。因时间关系,此问题暂时被我搁置起来了,以后有什么发现再说吧。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I:
1. 驱动
2. 单片机复位
3. 线序
4. 电池电压

网友J:
只需要一端供电,点击下载程序后把电源正极那根线拔了再重新接上

楼主:
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但写程序时选的是AT的单片机,会不会是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吗?我怀疑多半是电压不足。不过,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有可能是电脑或系统不行,因为我近日遇到本来可以 ...

5v电压试过了也不行,然后我的电脑CPU是Intel

楼主:
已解决,下载器问题

网友K(2019-06-01):
下载器啥问题,你是又重新换了一个下载器吗

网友K:
你最后是怎么弄的,换了一个烧录器吗

网友L:
下载时,应该先断电,点击下载按键后再打开单片机,或者查看下选择的单片机类型是不是不对

网友M(2020-03-09):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下载器问题

是如何解决的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N:
STC的要冷启动,下载程序前要先断电,再点击下载程序,再给单片机上电;如果还不行,交换TX RX引脚,再重复冷启动动作

网友O:
按复位键,电源开断,然后还有可能是你连单片机的数据线不行,再者就是你的电脑端接口可能接触不良,这个原因太多了

网友P:
电源去了试试

网友Q:
电池去掉,电脑已经给供电了

网友R:
下载器啥问题

网友S:
这个只能冷上电烧录程序

网友S:
读写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T: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开始一直这样,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win10 自己更新后,就可以写了。
所以,我认为是电脑的硬件驱动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串口的驱动程序安装的不正确造成的问题。
我是USB-> 串口的。

网友U:
楼主也不来说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

网友V(2020-05-20):
驱动重装

网友W(2020-06-28):
引用 网友A:
建议查看这个链接:www点tjunk点club/?p=97。它解决了我的问题!

单片机不容易烧坏。

正解!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但写程序时选的是AT的单片机,会不会是这里出了问题

不会,

网友Y:
系统供电是不是正常,下载线是不是有没有接对

网友X: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下载器问题

是不是当时没有用TTL转USB的下载器

网友Z:
断电,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A(2022-01-26):
楼主人品有很大的问题,这么多人在帮他,问题解决后却不肯多说一个字,方法更不与大家分享,这样的人要远离!!!!!!!!!!!

网友AB(2025-09-04):
感谢感谢,已解决!

网友AC:
规范操作,遇问题逐一检查:芯片型号——COM端口——检测MCU——断电或复位,不行更换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