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拉电阻不起作用

楼主(2019-02-23):
在面包板上连了一个上拉电阻,但是不起作用,麻烦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困扰我一个星期了
图中:
黄线连接5V的电源正极
橙线连接51单片机的一个管脚
黑线连接蜂鸣器的正极
绿线连接蜂鸣器的负极
红线连接的是单片机的GND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管脚是高还是低电平,蜂鸣器都不响,排除了器件损坏和接触不良的问题,感觉问题出在上拉电阻上

网友A:
单片机带驱动不了蜂鸣器

网友A:
单片机驱动不了蜂鸣器

网友B:
刚才我测量了一个蜂鸣器,5V的电流接近25mA了,你把蜂鸣器正端接+5V,负端接单片机IO口,不需要上拉电阻,当IO口为低电平蜂鸣器肯定就响了,但是,25mA电流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不太合理,最好用8550之类的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网友C:
一条颜色线有两个头,你得把两头各接哪里说清楚。

网友D:
io是驱动不了蜂鸣器的,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只能用低电平有效来试试。  上拉电阻加不加都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测量了一个蜂鸣器,5V的电流接近25mA了,你把蜂鸣器正端接+5V,负端接单片机IO口,不需要上拉电阻, ...

我使用SS8550驱动了蜂鸣器,IO低电平的时候声音正常,但是高电平的时候,蜂鸣器也会小声的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E:
说的不明不白的。

许多方面的原因都可能造成蜂鸣器不响,怎确定就是上拉电阻不起作用呢?

网友F:
给你两个电路试一下,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应该都是可以的
没有用驱动的是右边的,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SS8550驱动了蜂鸣器,IO低电平的时候声音正常,但是高电平的时候,蜂鸣器也会小声的响,这是什么原 ...

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很简单啊,如果是51单片机,只能用左边的接法,单片机的电源要和蜂鸣器的电源保持一致,否则会出现蜂鸣器驱动关断不正常的想象。51单片机复位期间IO口是高电平,如果用中间和右边的接法,一上电蜂鸣器就会响一声,而且51单片机的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驱动能力很弱。如果是类似AVR的单片机,三种接法都可以,只是左边的接法也要单片机的电源要和蜂鸣器的电源保持一致,中间和右边的接法,单片机的电源和蜂鸣器的电源可以不一致,只是蜂鸣器接的电源太高的话要加个限流电阻,AVR单片机复位期间是高阻,所以无论驱动什么都非常灵活,这些方法我用了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的单片机的p1接口高电平只有2v,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换了个接口就解决了

网友G:
也可以使用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