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一个管脚接5个LED灯珠怎么连接?

楼主(2019-02-23):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573一个管脚接5个LED灯珠得怎么连接,非常感谢

网友A:
74HC573一个输出端口驱动5个LED接法,分高/低电平。

网友B:
你先计算一下灯珠,再查一下573的极限输出电流,就有答案了。

网友C:
可以通过计算,或实验,LED2个串联,不用限流电阻。

网友D:
不同颜色的LED灯开启电压是不同的,如红色约2.0V~2.4V,绿色约3.0V~3.4V,绿色的LED要2串联,不能开启的或亮度很暗。
在一个,74HC573的电流太小,建议加一级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