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怎样让动力不使用单片机的电源3.3 - 5v呢?

楼主(2019-02-23):
软件开发工程师,想做一个小车。求推荐怎么设计

网友A:
网上买一辆小车,就什么资料都有了。

网友B:
动力单独供电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单独供电用光耦隔离

哈哈,谢谢!

网友C:
做两个电源,单片机用一个,小车用一个。

网友D:
光耦、可控硅、场效应管(三极管也可以),最原始的是继电器。

ULN2003系列的高耐压、大电流复合晶体管阵列使用较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