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WIFI插座和温控器连接的电源开启问题

楼主(2019-02-23):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问题。
现有一个微电脑芯片的温控器,用来控制热水循环泵,可以多时段定时开关,但是不能远程开关。现在通过一个智能WIFI插座把温控器和电源连接起来,希望保留温控器全部功能的同时可以通过智能WIFI插座远程控制温控器电源开关。遇到的问题是,温控器断开电源后再通电,无法自动启动,需要手动按温控器开关按钮才能启动。因此无法远程打开温控器。
如何更改温控器电路,使远程开启智能WIFI插座电源后,温控器也一起上电打开?
温控器外观和使用说明见图。

谢谢!

温控器外观

温控器外观

温控器使用说明02

温控器使用说明02

温控器使用说明01

温控器使用说明01

智能插座

智能插座

温控器接线

温控器接线

网友A:
这种温控器切断电源后再加电就复位到初始状态,必须操作按键才能进入设定的工作状态。其内部电路控制继电器开闭可以控制输出交流220V,楼主可以把WIFI插座里继电器触点电路改一下。市电---温控器继电器---WIFI里继电器---插座---负载。这样温控器始终处于设定的工作状态,WIFI插座控制负载的电源来达到远程控制开关的目的。

网友B:
加个上电开机电路,几个元件就能做。

但必须拆温控器接线,包括按键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看你发的资料,要启动温控器,只能采用红外的方式了;
而且需要学习型红外装置来实现控制温控器的工 ...

感谢回复! 目前我手里这款温控器没有遥控功能。另外红外遥控有距离和障碍物限制,而这个温控器是装在设备房内的,设备房内有WIFI信号,使用者不会常在设备房附近。使用智能WIFI插座的目标是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控器切断电源后再加电就复位到初始状态,必须操作按键才能进入设定的工作状态。其内部电路控制继电器 ...

感谢回复!智能WIFI插座打算用小米的,外形是一个白色小方块,好像改起来比较麻烦。计划的接法是:市电---智能WIFI插座---温控器---负载。可否改温控器的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智能WIFI插座打算用小米的,外形是一个白色小方块,好像改起来比较麻烦。计划的接法是:市电-- ...

当然可以改温控器的继电器,其实就是两个继电器常开触点的串联,有一个继电器触点释放负载就断电。注意智能WIFI插座和温控器的工作电源必须始终保持,只是输出接点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上电开机电路,几个元件就能做。

但必须拆温控器接线,包括按键和供电。

这个方案听上去不错。这位老师,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听上去不错。这位老师,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非常感谢!

这个电路会在上电后把按键的电位拉低,几秒后恢复。

相当于上电后按下,几秒后松开。

按键必须是松手响应,长按不能重复开关,不然没用。

参数根据实际调整吧,关电后再开可能要间隔几十秒,

因为要等那个电容放电,不然不会拉低或者只拉低很短的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改温控器的继电器,其实就是两个继电器常开触点的串联,有一个继电器触点释放负载就断电。注意智 ...

温控器有个电源插头,可以直接插在智能插座上。不过这样智能插座断电的时候温控器就没有工作电源了。能不能只改温控器电路,把开关pass掉,上电就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会在上电后把按键的电位拉低,几秒后恢复。

感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大神!目前我用了粗暴简单的办法,直接用智能WIFI插座控制循环泵,把温控器pass掉了。智能WIFI插座可以定时和远程开关,需要热水的时候直接用手机打开插座开关,开启循环泵。缺点是缺少了温控器的温度传感控制功能,不过影响不大,温度主要由燃气锅炉和水箱控制。如果要实现智能插座和温控器同时使用,看来wulin的方案比较理想,可实现要求功能的同时避免温控器频繁上电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会在上电后把按键的电位拉低,几秒后恢复。

很经典的一款小电路

网友E(2019-07-25):
为什么不考虑用物联网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