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可以在线编程吗?

楼主:
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可能可以在线编程吧?见笑了,这样理解对吗?这个MEGA16好像用“下载器”和电脑USB口连接用什么“瓢虫”软件写过“程序”。我也没用过什么编程器呀?“语言”更是不懂!就像根据遥控器的说明糊里糊涂的看电视!

网友A(2019-03-23):
引用 网友B:
在线编程就无需把芯片从板上拆下烧录

我理解“在线编程”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在线编程就无需把芯片从板上拆下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