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用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9-02-24):
刚刚开始学stm32,想用中断(gpioC13)控制led灯(gpioB12)电平翻转。结果自己写了个程序失败了。。。。。。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stm32f10x_gpio.h>
#include<misc.h>
#include<stm32f10x_rcc.h>
#include<stm32f10x_it.h>

#define LED GPIO_Pin_12
#define Key GPIO_Pin_13
#define LED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KEYCLK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 ON (BitAction)1
#define OFF (BitAction)0
#define Toggle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LED))

#define KeyPORT GPIO_PortSourceGPIOC
#define KeySOURCE GPIO_PinSource0
#define KeyLINE EXTI_Line0
#define KeyHander EXTI0_IRQHandler

void LED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EDCLK, ENABLE); // 使能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SetBits(GPIOB, LED);         // 关闭所有LED
}

void NVICStar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InterruptSt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CLK, ENABLE); // 使能端口时钟
NVICStar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KeyPORT,KeySOURC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Key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LEDON()
{
GPIO_WriteBit(GPIOB, LED,ON);
}

void LEDOFF()
{
GPIO_WriteBit(GPIOB, LED,OFF);
}

void LEDToggle()
{
GPIO_WriteBit(GPIOB, LED,Toggle);
}

void delayXus(u16 i)
{
        unsigned char t = 0;
        for(;i>0;i--)
        {
                for(t=0;t<2;t++)
                {}
        }
}
void delayXms(u16 g)
{
while(g--)
{
delayXus(1000);
}
}

void Z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LEDToggl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int main()
{
SystemInit();
        LEDInit();
        InterruptStart();
        LEDOFF();
        while(1);
}

网友A:
stm32中断应使用在 stm32f10x_it.c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中断应使用在 stm32f10x_it.c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谢谢帮忙!!!!

网友B:
一脸懵逼。中断函数名写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