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谁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过程序?

楼主(2019-02-24):
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不用计算机“语言”。大道理请您不用讲了,就说怎么连接便可,真诚的感谢!!语言不周,得罪各位了,

网友A:
要用这“三不”单片机楼主得向厂家定制,也完全不存在什么“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这个步骤,为什么问厂家

网友B:
84年我做过这种事,当时输入了1.几K的内容,不过是Z80单板机,输出多久你可以想像了。输入完后想宝贝一样,舍不得掉电。
事实上向单片机输入程序,必须服从单片机手册上输入的方式,所谓“不用编程器”只是一厢情愿,你必须自己作一个“符合手册中规定输入方式”的东东,总之是按照它的规定输入才能行,否则它不让你写入。
之所以你提出这个天真的问题,是由于你未读通过单片机手册中的编程(指烧录)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这“三不”单片机楼主得向厂家定制,也完全不存在什么“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这个步骤,为什 ...

请问那个“编程步骤”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年我做过这种事,当时输入了1.几K的内容,不过是Z80单板机,输出多久你可以想像了。输入完后想宝贝一样, ...

还是可以呀!当然很费劲了,当时那个心情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年我做过这种事,当时输入了1.几K的内容,不过是Z80单板机,输出多久你可以想像了。输入完后想宝贝一样, ...

叫1-8个LED依次发光各一秒。这个任务用存储器比较容易完成。如果用单片机(不用编程器完全手工输入)很困难吗?这个我真的不懂,就是想试试,我想那个“编程步骤”就是这个意思?但没全看明白,还不敢实验,,,,,

网友C:
建议用PLC吧,其它不多说。
    按你的思路,我也问一个问题:如何直接用手掰动汽车前轮,不用方向机、也不用方向助力、不要驾驶室、不要ECU。当然这个操作模式有个优点,可以实时看见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PLC吧,其它不多说。
    按你的思路,我也问一个问题:如何直接用手掰动汽车前轮,不用方向机、也 ...

^_^,你明白了!不是不可以。PLC我不懂,请介绍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PLC吧,其它不多说。
    按你的思路,我也问一个问题:如何直接用手掰动汽车前轮,不用方向机、也 ...

就是!手动的就是这种效果,还省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编程步骤”是怎么回事?

楼主要用的这种“三无”单片机,程序已由厂家代劳写入,出厂后已无需编程器也已没有写入功能,和一次性纸尿布一样简单省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_^,你明白了!不是不可以。PLC我不懂,请介绍一下

PLC也是编程,又绕进去了

网友B:
直接用存储器而不用单片机来程控。也是常被用到的!
好处理是速度快,简单。坏处是不够机动。
支持你一下。
97年,我做过一个对数放大器,线性与对数的转换,就是这样做的。先用AD将线性信号转存储器的地址,调取存储器中对应的对数值,再用电阻加权(起DA作用)从运放输出。速度快(取决于存储器的速度,逻辑上关键是读取存储器的CLK设计),满足客户需求。如果用单片机则速度不够了(当时的单片机处于8031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存储器而不用单片机来程控。也是常被用到的!
好处理是速度快,简单。坏处是不够机动。
支持你一下 ...

我觉得存储器完成单片机的某些功能输入数据简单多了?0000-1111任意数强制复位实验基本成功了(多输入端与门)。就是觉得太麻烦,在这里朋友提醒下(运行完程序后自动复位),存储器地址端可不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PLC吧,其它不多说。
    按你的思路,我也问一个问题:如何直接用手掰动汽车前轮,不用方向机、也 ...

很对呀!!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不是实际有没有那样的应用,和其他无关。就像你用车轮的滚动摩擦我就想用在地上拉着的滑动摩擦!^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用的这种“三无”单片机,程序已由厂家代劳写入,出厂后已无需编程器也已没有写入功能,和一次性纸 ...

您说的那是黑胶封装的专用集成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这“三不”单片机楼主得向厂家定制,也完全不存在什么“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这个步骤,为什 ...

也完全不存在什么“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这个步骤-----这个结论???????

网友A:
楼主要按“三不”要求来选用单片机,那一次性软硬封装的单片机就是最佳选择,省掉编程器就得这么办

如用能重复读写的单片机编程器就没法省掉,除非请人代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完全不存在什么“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这个步骤-----这个结论???????

不是直接的0与1,而是按规则编好流程的0与1,没有规则外部输入的0与1就失效!不能工作!
就比如你用一个开关,一个灯泡接上电,拨开关灯会亮灭,突然你的灯亮一下就爆了,原因是你将110V的灯泡接了220V的电,没按规则来。而单片机接收0与1的规则比这更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年我做过这种事,当时输入了1.几K的内容,不过是Z80单板机,输出多久你可以想像了。输入完后想宝贝一样, ...

“必须自己作一个“符合手册中规定输入方式”的东东,总之是按照它的规定输入才能行,否则它不让你写入。”--------这话说的得有道理。说的就是单片机准许数据写入的条件(各引脚的状态,输入电平的数值和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直接的0与1,而是按规则编好流程的0与1,没有规则外部输入的0与1就失效!不能工作!
就比如你用一个 ...

不管多繁琐实质还是把0和1存入不同的地址里,地址和数据单片机是不能缺少的吧?这点应该和存储器有共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这“三不”单片机楼主得向厂家定制,也完全不存在什么“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这个步骤,为什 ...

“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在下认为这是根本。编程器,电脑,烧录器无非就是提高效率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年我做过这种事,当时输入了1.几K的内容,不过是Z80单板机,输出多久你可以想像了。输入完后想宝贝一样, ...

“输入完后想宝贝一样,舍不得掉电。”----------这话什么意思?是易失性存储器?

网友A:
发复杂点的图你就蒙圈,那繁体字回复的都给你支招了:用楼主手上那款爆改也能用于 20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复杂点的图你就蒙圈,那繁体字回复的都给你支招了:用楼主手上那款爆改也能用于 2051

”发复杂点的图你就蒙圈“-------^_^没错!
”繁体字回复的都给你支招了“--------是的我谢谢他!慢慢消化吧。
”用楼主手上那款爆改也能用于 2051“-----请您说具体点好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必须自己作一个“符合手册中规定输入方式”的东东,总之是按照它的规定输入才能行,否则它不让你写入。 ...

”否则它不让你写入“-----我觉得”写入“可能就是给某引脚一个高电位或低电位,很简单的?(真正复杂麻烦的是写入数据)对89C2051来说就是对1脚(RSE复位端)加上+12V电压吗?(激活编程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PLC吧,其它不多说。
    按你的思路,我也问一个问题:如何直接用手掰动汽车前轮,不用方向机、也 ...

没错,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给汽车一个牵引力。编程器也好,软件也好,都是给单片机加上合适的电位,我就是不知道往哪+,怎么加?当然不涉及效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直接的0与1,而是按规则编好流程的0与1,没有规则外部输入的0与1就失效!不能工作!
就比如你用一个 ...

110V的灯泡您加220电压当然搞坏了。我用人工对单片机相关引脚加合适的电压怎么会坏呢?只说原理不说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这“三不”单片机楼主得向厂家定制,也完全不存在什么“直接用0和1给单片机输入程序“”这个步骤,为什 ...

我不能认同您的观点。厂家出的单片机就是能写入不同程序的器件,那您说编程器和单片机之间靠什么“交流”?单片机有关引脚输出的0和1不就是程序写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年我做过这种事,当时输入了1.几K的内容,不过是Z80单板机,输出多久你可以想像了。输入完后想宝贝一样, ...

那就请您进一步,具体的解释一下“烧录”部分好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能认同您的观点。厂家出的单片机就是能写入不同程序的器件,那您说编程器和单片机之间靠什么“交流” ...

输入与输出是0与1没错,关键是0与1输入的时间你赶不上,你有见过单片机用1HZ的吗?

网友G:
此0与1与你说的0与1在时间上相差甚远。这也是你的0与1与单片机不能交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与输出是0与1没错,关键是0与1输入的时间你赶不上,你有见过单片机用1HZ的吗?

写的时候放慢,输出时间间隔可调

网友H:
这个话题很好玩,脑洞大开画了个示意图,这样接线应该可以。前提是要把程序转化为一连串的0和1,然后根据这一串的0和1快速摁按键和释放按键。

网友I:
28年前我,有一次8与B搞错了,查了一星期。

网友I:
你的问题在本坛不会有答案,建议你去找上世纪90年代初复旦sice和启东dice。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话题很好玩,脑洞大开画了个示意图,这样接线应该可以。前提是要把程序转化为一连串的0和1,然后根据这 ...

    谢谢!!很受启发,
    关键:“把程序转化为一连串的0和1”,您这两个按键是给10脚(P3.0),11脚(P3,1)送“0”电平的吧?我这个89C2051也是这个原理吧?数据怎么设置呢?给P1,0-P1,7送数据(0和1)是吗?89C2051有个12V的激活电压给复位1脚,什么意思?
    “快速摁按键和释放按键”-------“快速”是不是防止开关抖动的意思?我这微动开关质量太差(接触不良)确有“抖动”的现象(一般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0与1与你说的0与1在时间上相差甚远。这也是你的0与1与单片机不能交流的原因

我这0和1和存储器可以交流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0和1和存储器可以交流呀!

你能看到他与单片机交流吗?不是吧?要同单片机交流不但要0与1编好的数据,还要有一个时钟信号也就是单片机P3.0与P3.1口(只就你那款单片机而言是P3.0与P3.1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问题在本坛不会有答案,建议你去找上世纪90年代初复旦sice和启东dice。

总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的可能性存不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0和1和存储器可以交流呀!

你说的你可以,但有谁信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的可能性存不存在?

接着朝下议论,不要又跑到别的话题里面说,那么多话题说来说去还只是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你可以,但有谁信呀!

我用存储器写入数据,并输出数据,这个基本事实您也不相信那就没讨论的必要了。我相信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和输出与存储器不会有根本的不同:离不开地址和数据,,,,,,,

网友J:
你说的你可以,我们试目以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话题很好玩,脑洞大开画了个示意图,这样接线应该可以。前提是要把程序转化为一连串的0和1,然后根据这 ...

您这原理图就是R1,R2上拉电阻保持RXD,TXD高电位,按键1和2是输入0电位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写入?和??数据从哪些引脚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28年前我,有一次8与B搞错了,查了一星期。

毫不奇怪,错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行!

网友G:
不要说单片是0与1在交流,用0与1交流的东西太多了,只有按协议才能相互交流

网友K:
好像可以,早期的发报机,数控手摇编码器等,要怎么搞太复杂,前题你汇编牛懂机器语言,硬件也必须牛,你人工代替了KEIL,代替了下载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存储器写入数据,并输出数据,这个基本事实您也不相信那就没讨论的必要了。我相信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和 ...

楼主先搞清楚主题和你提出的“三不”是啥意思啥关系后,再议你“这个基本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搞清楚主题和你提出的“三不”是啥意思啥关系后,再议你“这个基本事实”

    基本事实是,我这个存储器就可以用0和1直接向不同地址写入不同数据,在地址自动累加的情况下读出写入的数据。他和单片机写,读数据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0与1与你说的0与1在时间上相差甚远。这也是你的0与1与单片机不能交流的原因

“在时间上相差甚远”???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你可以,我们试目以待!

对存储器HM6116来说就是“一个地址加一组数据”-----------就这么简单!输出就是把每个地址加入的数据重复的显示出来!就这么简单!!我说的是我已经做过的事实,没有骗人的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事实是,我这个存储器就可以用0和1直接向不同地址写入不同数据,在地址自动累加的情况下读出写入 ...

应改成;“基本事实是,我的这个 编程器  可以用0和1直接向随机存储器 6116 不同地址写入不同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受启发,
    关键:“把程序转化为一连串的0和1”,您这两个按键是给10脚(P3.0),11脚 ...

串口用法大部分都需与电脑通讯也不符合你提出的“三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改成;“基本事实是,我的这个 编程器  可以用0和1直接向随机存储器 6116 不同地址写入不同数据”

我哪来的编程器呀?不就是几个拨码开关吗?如果我那也叫程序的话。

网友L:
怎么几天都没见到人呢?是在将帖子拱出来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对存储器HM6116来说就是“一个地址加一组数据”-----------就这么简单!输出就是把每个地址加入的数据重 ...

你说你用HM6116试过,也没人说你在骗人。关键的是你同用HM6116时他不用协议你就能将0与1写进去,但单片机是要协议才能写进出,甚至还要加密写进去。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些,那你忙好几天的成果别人只读一下不就将你的东西都复制走了,那你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改成;“基本事实是,我的这个 编程器  可以用0和1直接向随机存储器 6116 不同地址写入不同数据”

你改的很对!哪有什么编程器呀?就是直接用手输入数据(0和1)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说你用HM6116试过,也没人说你在骗人。关键的是你同用HM6116时他不用协议你就能将0与1写进去,但单片机 ...

这是出于商业考虑,我说的的是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复杂点的图你就蒙圈,那繁体字回复的都给你支招了:用楼主手上那款爆改也能用于 2051

“用楼主手上那款爆改也能用于 2051”。
在下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可否具体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说你用HM6116试过,也没人说你在骗人。关键的是你同用HM6116时他不用协议你就能将0与1写进去,但单片机 ...

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协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问题在本坛不会有答案,建议你去找上世纪90年代初复旦sice和启东dice。

哈哈,谢谢。“上世纪就解决了的问题”拿到这里是有点不和谐,不过总还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呀?有愿意者讨论一下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直接的0与1,而是按规则编好流程的0与1,没有规则外部输入的0与1就失效!不能工作!
就比如你用一个 ...

    我不懂单片机的数据存取过程,我以为他和存储器的数据存取过程有相似之处,都有地址和数据。现在我用存储器HM6116的数据存取过程很简单:在某一地址时在数据端的8个端口设置好0和1数据,按下“写入”按键,某一地址设置的数据就被保存下来了(在21脚输入一个低电平),然后在下一地址继续输入数据,后“写入",重复上述过程各个不同地址就写入了数据。然后在地址自动累加的情况下,上述输入的数据就不断地在8个数据端输出了,难道单片机的数据存取过程没有与此相似的地方吗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不懂单片机的数据存取过程,我以为他和存储器的数据存取过程有相似之处,都有地址和数据。现在我用 ...

有地址也有数据,传输的也是0与1,但他们都要在规定的时钟内传数据才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传数据与传地址的方式也不是一样,也是用时钟另外区分。单片机有晶振来控制这些时钟,而你说的那个是没有晶振的,所以你那个不需要考虑时钟。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不懂单片机的数据存取过程,我以为他和存储器的数据存取过程有相似之处,都有地址和数据。现在我用 ...

个人建议去坛子里面 视频教程板块 第9课看一下,主要去了解一下的单片机是怎样相互之间传数据的?传输时间的重要性

网友O:
别那样干了,我做过,就输入十几条指令就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地址也有数据,传输的也是0与1,但他们都要在规定的时钟内传数据才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传数据与传地址 ...

有一个可调频率的振荡器进行地址自动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别那样干了,我做过,就输入十几条指令就晕了

我就是原理性的试着玩,目前用7路数据端驱动LED7段数码管,阿拉伯数字下的每组数也可以视为编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别那样干了,我做过,就输入十几条指令就晕了

如果是真的,晕一次也值得!可以说说怎么做的吗?谢谢!!

网友K:
建议你研究下车库门钥匙,或红外遥控,和你要求差不多,纯硬件最多加个存贮芯片,没程序,这两样搞明白你的问题,估计自己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原理性的试着玩,目前用7路数据端驱动LED7段数码管,阿拉伯数字下的每组数也可以视为编码吧?

楼主的这些表达方式还不够直观,抵不过用 0 和 1,亮或灭表达来得直白

楼主(2019-04-22):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你可以,我们试目以待!

计算机本来就是用0和1和电路对话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话题很好玩,脑洞大开画了个示意图,这样接线应该可以。前提是要把程序转化为一连串的0和1,然后根据这 ...

您这图就是用按键开关向10,11脚送0电平吧?R1,R2就是所谓的“上拉电阻”吧?您能用89C2015画一个类似的图吗?

网友P(2019-07-29):
我以前用0和1做过。CPU是8031.和存储器6116.模仿《无线电》杂志早期的一篇连载文章中的TD-1实验板。输入是用拨码开关来选择高低电平实现0或1.数据8位,地址10位,那时还没有AT.STC等系列的CPU.后来也没试过。

网友Q:
从理论上来说程序不都是二进制吗?按9600的波特率来算,一秒钟振荡9600次,一次耗时0.00010417秒,只要手速够快,没什么不可能!PLC中有继电器控制和晶闸管控制区别就这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