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稳定,单片机重启之后随机受控制

楼主(2019-02-24):
求大佬给看看感觉室程序问题把,步进电机我设了个p0按下才转,但是单片机重启之后很随机,大部分会一直转不停,多重启几次会能有一次正常受控制的程序在下面,求大佬给看看,拜托~~~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A = P1^0;
sbit MOTOB = P1^1;
sbit MOTOC = P1^2;
sbit MOTOD = P1^3;
sbit pos=P0^0;

#define SPEED 80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P1=0X00;
        P0=0XFF;
        while(1)
        {
        if(!pos)
        {
                MOTOA = 1;
                MOTOB = 0;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0;
                delay(SPEED);

                MOTOA = 0;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0;
                MOTOD = 1;
                delay(SPEED);

        }
}
                   }

网友A:
!pos 要处理一下

网友B:
上电要先初始化

网友C:
你的按键程序没写好吧,我试一下按键这样来写if(pos == 0){ delay(20); if(pos == 0) { “步进电机的内容”} while(pos==0); }

网友C:
或者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按一下按键电机就转,再按一下电机就停,假设按键接的是p10,先定义pos为0,if(p10==0){delay(5)if(p10==0){(pos=~pos)while(!p10);}}  if(pos){ //步进电机的内容}

网友D:
什么单片机?这种可能性大是单片机干扰了。1、你改用抗干扰强单片机试试。2、看看是否电源功率太小,同时单片机又和步进电机使用同个电源,导致电源不稳定干扰了单片机。

网友E:
我个认为,你的按键接在P00不好,你有上拉电阻吗?最好换成除P0外的其它口,可能就好了。

网友F:
调试程序怎么这样不在行?
可以把电机改为灯泡试试,看你的硬件部分是否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