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液晶显示如何切屏? 求帮助

楼主(2019-02-24):
如题      求大佬解决

网友A:
是显示一次信息停留几秒再显示下一次信息?

楼主:
首先  显示一个界面   按键按下   又显示一个界面     再按按键  回到原来显示的

楼主:
首先  显示一个界面  按按键   又显示一个界面     再按按键   回到原来的界面

网友B:
两种办法吧:
第一:笨办法——换内容时,重新写屏。
第二:1602显示的内容,一行只有16个字符,但有48个显示内容的存贮地址,可以一次写好,移动光标,达到切屏的目的。

网友C:
学会用这个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MS(1);

网友D:
好像写命令的延时最好长一点(具体多少毫秒,最好通过实验得到),否则会出现花屏,特别是加入IIC转换模块的LCD屏。

网友D:
除了清屏(命令为0x01)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首先要知道在LCD1602屏具体位置上原来是什么字符,现在要换成什么或不显示什么,可以通过直接写入的办法解决。例如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原来是“A”,现在要换成“B”你可以直接在第一行第二位(0x81)写入“B”,如果现在不显示任何字符了,你可以在此位置的寄存(0x81)上写入“ “(空格字符)。但这种方法很麻烦。最好的方法是先清屏,再写入你想显示的内容。

网友E(2019-04-24):
楼主,请问你实现屏幕切换这个功能了嘛?

网友E:
楼主实现这个功能了嘛?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F(2019-11-21):
设置一个变量,用按键控制,然后写两个if语句,控制两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