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整数与小数转换问题

楼主(2019-02-24):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望大神指教一番

网友A:
~~~~~~~~~~~~~`
TempL是整数吧,6和10 都是整数,,,,,,,所以要
TempL * 3.0/5这样才有小数。

另外,
小数换算成整数,比如1位小数换算可以乘100、2位小数可以乘1000,再取相应的位。。。。。。。。

网友B:
uchar templ,temph,tt;
        uint t;
t=temph;
        t<<=8;
        t=t|templ;
        tt=t*0.0625;                   /*真实温度的转换*/
        return(tt);                           /*返回真实可用的温度给main函数,用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