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单片机最小系统如何控制LED交替亮和灭,静候高人指点

楼主(2019-02-24):
     89C2051单片机最小系统已接好。只要求某两个引脚各控制一个LED交替亮和灭,周期两秒。您只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不用电脑,不用编程器)。
    多谢了!

网友A:
楼主两者都不用就只能花钱请人代做了

网友B:
下载好灯的代码后,用开关来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好灯的代码后,用开关来控制就可以了

你说得不错。用开关控制0和1和单片机直接对话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得不错。用开关控制0和1和单片机直接对话不可以吗?

不能,1秒种你不可能将按键按上千--上万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好灯的代码后,用开关来控制就可以了

“用开关来控制就可以了”--------请您详细讲讲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1秒种你不可能将按键按上千--上万次

我为什么要按那么快呀?慢慢的输入(写)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为什么要按那么快呀?慢慢的输入(写)吧?

他们交流就是要那么快,慢了就失效。还有,怎么几天不来报到了,真让别人打击到了?

网友E(2020-04-07):
先设定初值,两秒后取反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