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bin文件解析

楼主(2019-02-24):
求单片机大神 解一下

有一个文件  一个是原始数据  一个150(2)是被人修改的数据

想知道是怎么改成150(2 )的

bin150  怎么解析

  在线等

bin解析

楼主:
在线等    帮忙分析一个这个两个文件的差异 跪谢

网友A:
是那个地址的150

网友A:
两个没可比性啊,

楼主:
有人吗    这个两个文件是怎么修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地址的150

怎么添加 您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地址的150

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  请教您一下

网友B:
bin ? 是二进制文件,可以反汇编查看。。。。。。。。。如果是hex,可以按格式解析成.bin。。。。。。。

网友C:
反解需要知道是什么系统的单片机。要配合硬件图。

网友D:
比较两个文件,就知道修改了哪些数据。
要想知道修改了什么,那得与原理图配合着来。总之就是反汇编.......

网友E:
Bin文件其实是代码编译过后的垃圾文件  可以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