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片机与手机通讯(不用WIFI)

楼主(2019-02-24):
如题,如何实现单片机与手机通讯(不用WIFI)?

网友A:
你先要确定是无线连还是有线连。

网友B:
蓝牙、串口呀。
蓝牙与单片机的串口连接,手机蓝牙与这个蓝牙配对后,就可以通讯了嘛。
我做的手机遥控小车,就是这样搞的。
不过,单片机程序与手机APP,是两个程序哦。

网友C:
手机通过公网,用GPRS通讯即可,单片机传串口控制GPRS模块,手机需要APP。。。。。。比较复杂

网友D:
如果是无线连接,可以用蓝牙,GPRS;
如果是有线连接,可以用USB,这个多说两句,一般来说,你的单片机这端需要支持USB,或者USB转串口。

网友E:
蓝牙用的比较多!

网友F:
可以用蓝牙啊~

网友G:
蓝牙模块

网友H:
看你的要求,不用wifi,那么要连接手机,建议是蓝牙方式比较简单,淘宝上蓝牙模块也十几块,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蓝牙模块程序挺少的,价格也不贵。要学一下串口,还有下一个蓝牙串口助手app.

网友J:
使用蓝牙模块,然后通过蓝牙实现无线连接

网友K:
用通讯模块通过串口通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