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设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如何区分?如何赋值

楼主(2019-02-24):
modbus协议中地址我不是很明白   其中有设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如何区分?
其次modbus协议格式写好怎么样给他赋值???还是他直接在单片机内部完成???

网友A:
modbus 设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是软件概念,编程前定义好再编程。

网友B:
还是网上下载个程序试试,再就是好好看看Modbus 协议。

楼主:
已经弄懂了,当时刚拿到有点题目,有点蒙,谢谢各位了

网友C(2019-09-22):
楼主刚接触MODBUS,也是弄不明白从机地址和寄存器的概念,烦请指教一二,感谢,

网友D(2019-12-08):
刚刚接触,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E(2020-07-14):
请问师兄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小白最近在学习modbus,对于设备地址、从机地址和寄存器地址怎么在软件里设置很迷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