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输出极性控制程序

楼主(2019-02-24):
验证OCRxREF的中间作用,同时检测了CCxP对有效电平极性的控制。次试验不需要在开发板上做,直接软件仿真即可观察结果。您可以在波形窗口新建一个PORTA.7的信号,然后执行一段时间,就会看到结果了。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Mini STM32开发板扩展实例 7
//PWM输出 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12.25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PWM_Init(90,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900=8Khz
           //可以通过注释:TIM3->CCER|=1<<5;这句,来观看结果,此结果完全软件仿真即可看到。
        //在波形观察里面新建一个PORTA.7的信号,就能看到修改TIM3->CCER第5位的值产生的结果了。
        while(1)
        {
                TIM3->CCER|=1<<5;   //低电平有效
                delay_ms(10);
                LED0_PWM_VAL=45;
                delay_ms(10);
                LED0_PWM_VAL=0;
                delay_ms(10);
                LED0_PWM_VAL=45;
                delay_ms(10);
                LED0_PWM_VAL=0;
                TIM3->CCER&=~(1<<5);//高电平有效
                delay_ms(10);
                LED0_PWM_VAL=45;
                delay_ms(10);
                LED0_PWM_VAL=0;
                delay_ms(10);
                LED0_PWM_VAL=45;
                delay_ms(10);
                LED0_PWM_VAL=0;
        }
}

ALIENTEK MINISTM32 扩展实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