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 LCD帧统计程序

楼主(2019-02-24):
   这是一个通用的STM32启动及控制代码集.它没有使用ST的库,完全是基于寄存器的操作.它包括三部分:
1,sys
    sys部分包含了STM32的系统级别的代码,包括:时钟配置,IO口输入输出管理,中断管理,待机模式设置,BKP操作,软复位,JTAG配置等.
2,usart
    usart部分包含了对串口1的初始化,用于串口调试,或者串口打印信息.
3,delay
    delay部分包含了2个基本的延时函数,delay_us和delay_ms,这两个函数采用STM32的SYSTICK作为延时定时器,所以在使用delay的时候,需要占用SYSTICK.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此程序的LCD驱动部分,对IO口操作进行了加速处理,使得刷屏速度提高了近一倍.
//具体请看ILI93XX.c和lcd.h文件!

u16 x=0;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CD_Init();
        Timerx_Init(10000,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while(1)
        {
                LCD_Clear(BLUE);
                x++;
                LCD_Clear(GREEN);
                x++;
                LCD_Clear(RED);
                x++;
        }
}

ALIENTEK MINISTM32 扩展实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