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复位到原点

楼主(2019-02-24):
89c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复位到原点,断电后再通电仍然能可以回复原点

网友A:
加装原点识别器

网友B:
步进电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步距角——一个脉冲产生的转动角。
以我有的四相五线步进电机为例给你说:
这个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5.625度,这个步时电机带有减速器,减速比1:64,也就是说,一个脉冲信号,可以让电机的转轴,转动5.625/64度的角——2048次脉冲,就是180度。
有了这个参数,就可以在程序中记录你发的脉冲次数,也就知道了转动过的角度,并保存在单片机的EEPROM中,掉电后也可以读出,那么就可以复原到初始位置了。
不过,由于步进电机的步进角精度、失调角等等动态指标,会让电机转动的角度有误差,要调这个,我也没有经验,要更专业的人才行。

网友C:
最好有硬件位置反馈,否则有积累误差。

网友D:
使用位置传感器,光电的比较方便。当然其他形式的也可以。

网友E:
开机如果没有需要的反馈信号,即将步进电机复位到原点,这个和设备本身有关,要预先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原点识别器

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可以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硬件位置反馈,否则有积累误差。

例如有什么硬件比较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如果没有需要的反馈信号,即将步进电机复位到原点,这个和设备本身有关,要预先设计好。。。。。。

别到重点就。。。。,具体点吧,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硬件位置反馈,否则有积累误差。

具体要用到什么硬件呢,好友能说一下大概思路吗

网友F:
分机械零点和定位零点。回机械零点需要在机械零点安装一个行程限位开关,碰到开关停止。回定位零点需要记录驱动脉冲数,但是如果丢步就回不到原位了。

网友A:
原点是消除积累误差的极好措施。
原点传感器样式是多样的,需你结合实际来选择,规则是:当被测物体在原点位置上的时候,给出指示。
这里涉及偏差、定位精度,所以要结合实际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机械零点和定位零点。回机械零点需要在机械零点安装一个行程限位开关,碰到开关停止。回定位零点需要记录 ...

我查了一下,行程限位开关要220v驱动的,可能我看得不够全面吧,这不太适合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步距角——一个脉冲产生的转动角。
以我有的四相五线步进电机为例给你说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用到什么硬件呢,好友能说一下大概思路吗

这和你的应用有关,比如你是走直线,你可以在起点装个行程开关,上电后先判断碰上行程开关没,如果没有,就倒退直到碰上,记住这一点就是原点。

网友G:
我们是用接近开关来作为原点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是用接近开关来作为原点识别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