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数码管静态试验(带电路图)

楼主(2019-02-25):
数码管也称LED数码管,不同行业人士对数码管的称呼不一样,其实都是同样的产品。
按发光二极管单元连接方式可分为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共阳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阳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阳极(COM)的数码管,共阳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5V,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阴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共阴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阴极(COM)的数码管,共阴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地线GND上,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阳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

更多入门教程请持续关注我;

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下载地址见3楼

楼主:
数码管字码表忘记发了补一下

楼主:
之前那个压缩包代码少了两句请下载这个压缩包 电路图也有一点问题请参照这个压缩包的接线

/*
项目:数码管的静态试验 这里用的共阴数码管

*/
#include<at89x52.h>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dk  P0 //定义P0的名字 dk(端口即每一个二极管显示的二极管)
#define  w  P2 //定义P2的名字 w(为即是数码管上面的第几位)
sbit w4=P2^7;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一位的地址是接的p2.7io口
sbit w3=P2^6;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二位的地址是接的p2.6io口
sbit w2=P2^5;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三位的地址是接的p2.5io口
sbit w1=P2^4;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四位的地址是接的p2.4io口

void main() /*主函数定义第四位到第三位的数码管都是低电平0则不亮
第一位数码管是高电平1则亮 因为这里是用的共阴极数码管他的公共端是接地的所以
必须要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才可以使它点亮*/
{
w4 = off;
w3 = off;
w2 = off;
w1 = on;
dk = 0x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