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基于pcf8594的AD电压采集程序

楼主:
基于pcf8594编写的一套AD,DA转换程序,主要是基于i2c总线的操作,
不仅可以学到AD转换的知识,还能进一步学习到i2c总线的操作过程。

//****************************PCF8591 AD DA转换实验************************
//
//AD转换结果由uart0送上位机显示  115200bps
//*************************************************************************
#include "stc89c51rc.h"
#include "PCF8591_MCS51.H"

uint ii;
ulong ad_result=0;
uchar da_val=0;

//*************** 函数定义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j);

void senddata_uart0(uchar dc);
void sendstring_uart0(uchar *dd);
void senduint_uart0(uint dd,uchar* dec_hex);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将这段代码嵌入到程序中////////////////
  if((PCON&0x10)==0)  //如果POF位=0
  {
    PCON=PCON|0x10;   //将POF位置1
    ISP_CONTR=0x60;   //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
  else
  {
    PCON=PCON&0xef;   //将POF位清零
  }
  ////////////////////////////////////////////////////

  delay1ms(100);

/*  for(ii=0;ii<256;ii++)
  {
    pcf8591_da_write(ii);
    delay1ms(15);
  }

  for(ii=254;ii!=0;ii--)
  {
    pcf8591_da_write(ii);
    delay1ms(15);
  }/*//dac输出模拟量

  while(1)
  {
    pcf8591_ad_write(0x40);
    ad_result=pcf8591_ad_read();

    ad_result=(ad_result*5)/256;//得到的电压值

    pcf8591_da_write(da_val);//DA输出

    delay1ms(500);
  }
}

//*************************延时 n*1ms********************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j)
{
  unsigned int i;
  for (;j>0;j--)
  {
    for (i=0;i<124;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