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通过梯形图产生C语言代码的工具

楼主:
分享一个通过梯形图产生C代码的工具,适用于各种MCU,有拿单片机做PLC可以用一下。梯形图导入后,将生成的.c.h文件包含进去,在MCU的主循环中把输入输出都映射好就可以工作。下面是应用到STC90c516rd+的例子,附件包含代码。注意:mcu至少有0.5K 的RAM才能运行这段代码(89c52不行)。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plc.h"

extern void PLC_TimerISR(void);
void GetInput(void)
{
       // I0.0
       P26 = 1;
       PLC_BS(PLC_I[0], 0, !(P26));

       // I0.1
       P27 = 1;
       PLC_BS(PLC_I[0], 1, !(P27));

       // I1.0
       P22 = 1;
       PLC_BS(PLC_I[1], 0, !(P22));

       // I1.1
       P23 = 1;
       PLC_BS(PLC_I[1], 1, !(P23));

       // I1.2
       P24 = 1;
       PLC_BS(PLC_I[1], 2, !(P24));
}

void SetOutput(void)
{
       // Q0.0
       if(PLC_Q[0] & PLC_BV(0))
           P00 = 0;
       else
           P00 = 1;

       // Q1.0
       if(PLC_Q[1] & PLC_BV(0))
       {
           P02 = 0;
           P03 = 0;
           P04 = 0;
       }
       else
       {
           P02 = 1;
           P03 = 1;
           P04 = 1;
       }

       // Q1.1
       if(PLC_Q[1] & PLC_BV(1))
       {
           P05 = 0;
           P06 = 0;
           P07 = 0;
       }
       else
       {
           P05 = 1;
           P06 = 1;
           P07 = 1;
       }

       // Q1.2
       if(PLC_Q[1] & PLC_BV(2))
            P01 = 0;
       else
            P01 = 1;
}

void main(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PLC_InitK();
   while (1)
   {
       GetInput();
       PLC_TimerScanCheck();
       PLC_INT0(); // The PLC main loop!
       SetOutput();
   }
}

void ISR_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PLC_TimerISR();
}

梯形图to C语言编译工具+示例代码

下载地址:已删除
由于本站不允许上传exe文件,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下载GUTTA Ladder To C软件

网友A(2019-05-05):
正好需要

网友B:
百度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网友C(2020-03-10):
看看跟我用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D(2020-05-02):
很好的工具,留个脚印!

网友E(2020-12-08):
不错确实不错太好了

网友F(2021-01-31):
怎么看C文件和H 文件在哪里?

网友G(2021-09-25):
学习下怎么用

网友G:
有教程可以介绍下吗?最好有相关的学习教程。谢谢

网友H:
PLC.h经典

网友I:
免安装  ,  这点不错, ,

先打开 PLC编程软件,
可以导入 三菱的PWM格式梯形图程序
也可以 自己编辑梯形图程序
然后 点菜单的PLC里面 全部编译, 如果没有出错, 会有下图 出现,

按照 顺序 1, 2, 3,4 步骤,
1.  检查编译有没有错,
2.  找到转换的C窗口
3.  点击 下面的source栏
4.  找到 PLC_INT0   ,  开始从这里开始到结束 拷贝.

然后打开 实例代码, 文件夹里的 plc.uvproj  --- 这个要安装Keil uv4软件
实例代码缺少  stc89c5xrc.h  我已经补全了, 在文件夹里.
然后在  PLC.c的里面, 找到最后的一个函数 void PLC_INT0(void)
把刚才拷贝的替换换掉 这里面的内容.
编译一下, 下载到MCU 即可 .

stc89c5xrc.h文件:
http://www.51hei.com/bbs/dpj-9094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36974-1.html

网友J: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看

网友K:
很好的工具,多谢分享。

网友L(2022-05-12):
很好的工具,留个脚印

网友M(2024-01-24):
下载链接在哪里呀

网友N:
"Since this site does not allow the upload of exe files"

can you upload everything as   File.RAR

People from Europe can't download from Baidu

     Thank you

网友O(2024-06-19):
还能分享一下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