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和一个电脑舞台灯连接

楼主(2019-02-25):
我想做一个用51单片机发送dmx512信号来控制电脑舞台灯,但是我对于单片机怎么和舞台灯连接不了解,我知道舞台灯哪里有一个dmx512 in 输入 要用卡农线连接,可是我不知道另外一端怎么和单片机连接,麻烦大佬们指导一下 ,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求大佬解决下

网友A:
电脑舞台灯和单片机连接  可供参考

DMX512 LED灯光控制器的设计
http://www.51hei.com/bbs/dpj-47988-1.html

网友B:
应该说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能回答得了的,首先舞台灯是不能与51单片机直接相连接的,要用芯片转换成485格式;其次,要弄明白dmx512协议组成,然后用单片机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能回答得了的,首先舞台灯是不能与51单片机直接相连接的,要用芯片转换成485格式 ...

你好,其实我是个新人,就是芯片转换成485格式么,还是直接接rs-485,可是和买的舞台灯是那种三针卡农线,我觉得rs-485连接不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