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屏幕乱跳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9-02-25):
故障现象:

客户说手机之前在别的维修店修过,触摸屏“乱跳”,自动打开各种app。已更换过屏幕总成、触摸控制芯片与触摸处理芯片。

维修过程:

开机测试,手机故障与客户描述的一样,也是出现触摸“乱跳”。这种故障一般是由触摸芯片被干扰或供电不稳定造成的。用示波器测量触摸控制芯片与触摸处理芯片的PN5V7_SAGE_

AVDDN、PP5V7_SAGE_AVDDH、PP5V1_

GRAPE_VDDH、PP1V8_GRAPE等供电都是稳定的电压,并没有出现电压波动不稳定的现象。

iphone 6 触摸控制芯片U2401和触摸处理芯片U2402实物位置如下:

测量触摸连接座接口到触摸处理芯片U2402的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

测量触摸控制芯片U2401与触摸处理芯片U2402之间通讯的耦合电容两端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

触摸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为什么触摸不正常呢?莫非是维修同行更换的触摸芯片不良?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由触摸控制芯片引起的故障现象基本上都是触摸功能完全无法使用,而触摸处理芯片引起的故障大部分是触摸局部不能用、屏幕出现竖条等。虽然没遇过触摸芯片引起触摸错乱的,但还是怀疑触摸处理芯片不正常。再次更换触摸处理芯片,更换好后测试故障还是一样。排除了触摸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及触摸芯片本身的问题,那么只有被高频信号干扰的可能了。

能干扰到触摸处理芯片的对象中,最大的可疑点就是触摸处理芯片边上的副NFC芯片,这个副NFC芯片会有高频信号输出,如果它损坏,也会影响触摸芯片的正常工作。

附:屏幕乱跳的物理解决方法

1、首先要做的是,重启iPhone6,同时按下“睡眠/唤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源键)和Home按键,直至看到屏幕显示苹果Logo标志。

2、部分用户通过依次选择“设置”(Settings)——“一般”(General)——“重置”(Reset)——“重置所有设置” (Reset All Settings)解决该问题。用户需要重新输入密码、改变 壁纸 、重新设置Touch ID,但用户的数据不会被删除。

3、遇到iPhone6/6 Plus触摸屏失灵的用户还通过恢复工厂设置解决了该问题,但手机上的所有信息都将丢失,因此用户需要提前备份好手机里的重要数据。之后用户可能需要像新手机那样设置自己的iPhone6,部分用户称从iTunes或iCloud恢复备份的数据,会使这一问题再次出现。

另外还有一些可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用微湿、不起绒的软布清洁屏幕。

请勿在戴 手套 时、双手弄湿时或涂抹护手霜后立即使用设备。

如果你使用了手机保护壳,或你在显示屏上使用塑料保护膜或薄膜,请尝试揭掉屏幕保护膜并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测试设备。

要确定与多触点显示屏的部分有关的问题,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打开“地图”应用软件并连按每个角落,然后再按中间,以验证其是否放大到每个部分。

如果其他应用软件中的某个区域受到影响,请记下此位置并在“地图”应用软件中尝试验证此位置的触摸功能。

苹果手机出现类似“触屏失灵乱跳”的状况原因主要在于触摸屏出现故障或者是电池电量不足等等原因,因此当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要做的就是以及相关判断措施依据自行确定出现故障的具体部位,然后大家可以通过长按电源键或者重新开机等等基础步骤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