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错误V+/V- pins not specified for power interface - check ITFMOD proper

楼主(2019-02-25):
V+/V- pins not specified for power interface - check ITFMOD properties. [U2_#P]
怎么修改
程序和仿真都没错误

网友A(2019-09-18):
难顶,我也被这个困住了

网友B:
贴出图来才能知道为什么出错。可能是管脚与标号有些不一致造成。

网友C:
多换几个具有相同功能的不同器件试一试。有可能是器件模型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C:
多半是器件数据模型没有指定隐含电源数据。

网友D(2020-05-03):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20-06-05):
有人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