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帮帮忙看看这个水温控制系统原理图哪里有错?

楼主(2019-02-25):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我这原理图,我是要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能设置温度上下限,并能自动报警提示,可以在液晶屏上显示温度,当温度超过上限时,自动报警。低于下限时,自动加热。我是用Protues做的原理图(只能学过这个),希望大佬们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有什么错,哪里还需要改进,万分感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仅仿真图来看

注意1602的电源,再就是电阻阻值大小问题,在这里面 R6 完全是多余的

网友B:
D1与D2放反了,控制也是控制LED

网友C:
51单片机I/O口高电平不足以使晶体管饱和导通。建议用低电平驱动PNP晶体管,蜂鸣器接晶体管的C极。

楼主:
顶顶顶,大佬们快来帮我看看,可怜可怜我

网友D:
主要的加热器件没有体现啊,怎么控制加热呢?用继电器、还是光藕?
应加上:当温度超过上限时,自动停止加热并报警。

网友E:
蜂鸣器控制三级管Q2要是控制电源端, 基极R2可以不接电阻,接电阻的话就接小于50欧姆的,一般有源蜂鸣器正极端接电源,用三级管控制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