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把得出的数值同步到手机或电脑

楼主(2019-02-25):
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怎么把得出的数值同步到手机或电脑,要加什么程序要怎么改。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使用串口发送数据啊。
串口可以与PC连接,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接收到数据。
串口可以连接一个蓝牙,与手机蓝牙配对使用,可以将数据传到手机上了嘛。当然,要有相应的手机APP程序。

网友B:
简单传数据简单,加蓝牙透传模块发给手机,手机下载一个spp工具就可以接收,通过串口发给电脑,电脑上用串口工具来接收,但是这只是粗略的,你想要的那种得需要上位机程序,手机上得写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