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51单片机IO口模拟PWM输出的程序

楼主(2019-02-25):
原理:简单来说,就是控制一个周期里面高低电平的比例。

核心程序如下: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PWM=0;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void)
{
        //定时器初始化
        TMOD=(TMOD&0xFC)|0x10;
        TL1 = 0xf0;
        TH1 = 0xff;
        TR1 = 1;
        ET1 = 1;
        PT1 = 1;

        //P30口设为输出
        P30F=2;

        //占空比控制变量
        Num=200;
}
//PWM产生函数,50%占空比。
void Simu_PWM(void)
{
        if(PWM<Num)
        {
                P30=1;
        }
        else
        {
                P30=0;
        }
}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
        TL1 = 0xf0;
        TH1 = 0xff;
        PWM++;
        if(PWM>=400)  //总计数大小
        {
                 PWM=0;
        }
        Simu_PWM();
}
是不是很简单 *)

网友A(2019-07-13):
怎么修改占空比

网友B(2019-12-23):
P30F=2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