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用什么可以达到做遥控飞机呢?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9-02-25):
想自己编程做一个遥控固定翼飞机,但是看了很多大部分无线都是红外啊、蓝牙啊、wifi啊之内的小范围无线遥控,有没有那种几百米距离的无线遥控来控制单片机呢?

网友A:
以前我搞过无线通讯,我到淘宝上看了一下,没有适合你用的模块,买对讲机来改费用不算高,距离足够你使用,你自己挑选合适可靠的对讲机,确定频段,用双音多频(DTMF)编程比较简单,5公里以内不成问题,要想可靠,做成跳频通讯,避开干扰。还有si4432之类的模块,可以达到一公里以上,甚至更远,成本也很低,就是编程复杂,可靠性也不太高,你把这类模块研究通了也是可以的,同样要确定频段,搞成跳频通讯。

网友B:
无线通讯nrf24L01模块

网友C:
无线电遥控距离得看所使用的波段发射机功率和接收机灵敏度,用专用集成电路比分立元件好调试。玩这货得遵守无线电频段用途划分,搞不好可能会有人请去饮茶

楼主用的是电池驱动还是燃油航发?

网友D:
红外啊、蓝牙啊、wifi你不用就用FM咯。而却有现成,PT2622、PT2722

网友E:
如果只是玩玩,用315M或433M无线模块试试玩玩,距离100M~200M;
无线电频段有相关的管制,3楼说得对,搞不好话,有人会请你去饮免费茶。

网友A:
哪有那么多的免费茶可以喝啊?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人和我很熟的,在没有手机和大哥大的年代,有个对讲机的人那是牛X哄哄的,那时候的民用频段分150兆(138-172MHz)和400兆(400-470MHz),想在这两个频段申请一个频率是相当的困难,合规用户被干扰举 报才有可能被喝 c,而且非常难抓,我们单位的对讲机也被干扰过,直接和干扰的人对骂,气的要命,就是不能抓到他,如果抓到他,那就不是喝 c的事情了,直接想揍他一顿!现在手机普及,这两个频段用的人不多了,我以前监听过,多数是些饭店、保安、的士、送水的人在用,用这两个频段搞遥控通讯,被喝 c的可能性不大,楼主最好到某宝买个软件无线电接收机,监听一下本地的无线电使用情况,了解一些无线电通讯方面的知识,至少知道150兆对讲机中转台收发频差是5.7兆,400兆对讲机中转台收发频差是10兆,你千万不能干扰到中转台,还有一些敏感频段我就不多说了,比如工a、军用、民航,你要是干扰了这些频段那就不是喝 c,怕是要进去的。也没有必要害怕,只要你有个软件无线电接收机,多监听、多了解,你就知道哪些频段可以用,哪些频段不能用。我以前也想做遥控飞机,现在不想做了,但是我考虑过方案,楼主可以做成GPS定位,按照规定的轨迹飞行,用GPRS无线通信模块进行遥控,随时知道飞机的位置,这些都是合规的,大功率无线遥控也必须要有,当GPS和GPRS失灵的时候再用,搞成跳频通讯,发射指令越短、越简洁越好,楼主按我这个方案去做,遥控飞机的价值就很高了。楼主还必须了解当地的一些航线,哪些地方可以飞,哪些地方不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多的免费茶可以喝啊?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人和我很熟的,在没有手机和大哥大的年代,有个对讲机的人 ...

嘿嘿……,因这事被拉去喝 c的也不少,玩这货不但得看技术还得分场合

网友F:
433M模块,测试下

网友B:
大部分人讲的都文不对题。人家问的是无线遥控,你和人讲频段,什么和什么啊,几百米远我推荐用nRF24L01到某宝上去搜一下。就知道了。最远可以控制到1000米以上,几百米是没问题的。很多价格也便宜。240M频段是民用的免费的也不用申请。关于传输距离你可以mrs点pub/elecjc/1118.html他写的很不错。他的博客里还有关于nRF24L01的运用介绍和例程你可以一起看看。

网友G(2019-06-22):
有单芯片200米的,我用在这款飞机上了,效果很好。

网友H:
单片机无线通讯模块和wift模块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