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接天猫精灵

楼主(2019-02-25):
ESP8266价格低廉,智能家居热火朝天,怎么不会语音控制,就落伍了你!
玩一把语音控制,希望能给大家一起研究
服务器购买,开发时间太久,费用高,不适合爱好者玩。放弃!
选择一家免费的MQTT服务器,并且支持天猫精灵设备商。找到了贝壳物联,免费注册,可以用免费开启4个设备
bigiot注册,获取APIKEY,你保存好。下载NodeMCU Studio 2015开发包
esp烧写工具烧写nodemcu-master-9-modules-2016-03-14-02-11-21-float.bin固件,地址是0x0000哦,
开启odeMCU Studio软件后,修改bigiotArduino-master\examples\ESP8266\NodeMCU\kaiguan\init.lua
修改wifi.sta.config("SSID","PASS"),点击下载到ESP8266里面,然后打开修改bigiotArduino-master\examples\ESP8266\NodeMCU\kaiguan\kaiguan.lua
替换你的刚才的APIKEY,下载即可,然后打开天猫精灵app,进入智能家具设备,添加找到贝壳物联,
按照说明一步一步设置即可完成了。
祝你成功!

ESP8266天猫精灵

NodeMCU Studio 2015(NodeMCU开发工具)V1.1 最新版.zip

nodeMCU

网友A(2020-12-24):
一直对8266搞不懂,请教一下:
1:用外部单片机,和8266的连接是不是只有串口?
2:是不是所有的天猫精灵智能音箱都可以通过8266用来控制电灯插座?也想入手一个天猫精灵智能音箱学习一下,看到官方店铺79元买福袋可以随机中指定几种型号的智能音箱,好像天猫精灵智能音箱的最低价都要79了,如果不考虑外观以及没有更高要求的话想试一试。
3:8266控制插座是不是一定要有服务器?局域网控制要用上第三方(比如上面说的贝壳物联)吗?对8266在局域网内以及外网应用有何差别还不清楚,只知道想外网控制必须有类似花生壳之类的。

网友B(2019-02-26):
你好,请问你可以把这个的电路图分享出来吗,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C:
gpio14继电器控制引脚连接,烧录固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D(2019-05-31):
项目开发正要用,点赞

网友E:
现在的天猫精灵app中找不到添加贝壳物联的入口了

网友F(2019-12-20):
先收藏,最近在研究这个模块,便宜又好玩

网友G(2020-12-24):
请问贝壳物联在哪里注册?百度这个吗

网友H(2021-02-12):
好东西,等有空了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I(2021-04-04):
看过了。好像代码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