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29做NRF24L01,有没有像FLASH一样的指令?

楼主(2019-02-25):
我现在在用STM32F429做NRF24L01,刚刚入门,有没有像FLASH一样的指令,或者有没有像FLASH一样的设备ID?
谢谢

网友A:
先仔细看看NRF24L01的资料,一板来说都会清楚,如果不清楚,那时候请教,效果更好!

网友B:
我记得NRF24L01接口是SPI 接口的,调用stm32的SPI函数就行,仔细怎么操作要看NRF24L01的数据手册

网友C:
STM32单片机包含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