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路板?电路图怎么看?

楼主:
有看懂电路的吗

网友A(2019-02-26):
估计是温度什么控制之类的,从接口处标有NTC,估计是测温度,DOOR SW 只门的开关,是不是冰箱之类的温度控制板

网友B:
这样谁能猜得到呢

网友C:
最起码你要说一下IC型号,电路板你用在哪里,这样大家才能推出个结果。U2什么型号

网友D:
没看到全貌,只能猜测属于灯饰电路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