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网卡同时PING别人和被别人PING 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19-02-25):
小弟在做一个物联网项目,需要使用W5500网卡的Ping功能。使用官方例程可以Ping通路由器中同IP段的机器。但是在W5500Ping别人的同时,我使用PC机去PingW5500,PC机显示超时,同时W5500Ping的目标IP的结果也不正常了,不在一个IP段的都能Ping通了。
小弟反复调试,发现PING别人的过程中如果自己被PING,是有问题的。
项目需求,同时具备PING别人的功能,同时自己也能被PING。自己能力不足,好几天了解决不了。

火哥和各路大神老手,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我知道你PING不通W5500是咋回事。
是因为W5500跑PING工程,会进入ICMP模式,硬件回应就失效了,所以PING不通。
后面一个问题就不好确定原因了。

不过我个人建议你如果PING的功能和回应在项目中占比较大,可以使用W5100S。
这个芯片是18年5月WIZnet推出来的,是自带有PING功能,硬件那种,可以实现PING别人和被PING均正常。
我之前有调试过这个,而且抗干扰能力要比W5500出色的多。W5500没啥保护,干扰一大就会复位。
唯一短板应该是socket数量比W5500少,只有4个。不过一般应用也够。他价格也比W5500低。

那个PING的,你可以网上搜搜W5100S-SOCKET-less PING,可以搜得到。

还有啥问题可以加我QQ:2571856470

网友B:
这个能在51下运行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在51下运行的吗?

啥都行,主要看接口,W5500和W5100S都是SPI接口。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解答,现在我正在实现PC   ping   W5500的应答代码。
还有一个问题。我项目中需要轮询多个IP。
W5500设置成 0  IP段,192.168.1.155  ping不通
                                 192.168.0.90   ping通
                                 192.168.1.155  居然能PING通, 请求包能发出,PING成功
                                  192.168.1.156  请求包能发出,PING超时

问题来了,1.155   和 1.156 是不可发包成功的啊,而且1.155应答还正常,
我Ping间隔是1分钟。
问题:为什么轮流PING多个IP,如果上个IP是真实存在的同网段IP能PING通,紧接着下一个别的IP段的不存在电脑也能发出请求包成功,应答也成功。显示PING正常啊。
备注:官方例程  PING单个IP都正常,该通的通,不通的就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都行,主要看接口,W5500和W5100S都是SPI接口。

想用这种网卡接口弄个小东西,检测网络的,不知是否可行,有类似经历给说说呗

楼主:
问题基本已经解决,已经实现了轮询多目标IP。主要在于目标的切换,容易进坑。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用这种网卡接口弄个小东西,检测网络的,不知是否可行,有类似经历给说说呗

之前遇到客户有这个要求,就做个单纯PING的设备。
接入了某个网段,就刷一遍整个网络,也就30s左右,就遍历完了一个网段,检查各个设备是否在线。

网友C(2020-03-04):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D(2021-01-30):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已经解决,已经实现了轮询多目标IP。主要在于目标的切换,容易进坑。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楼主,目标切换时要注意什么。目前也在做这个实验,多目标IP时经常PING不上,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