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D开关电源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02-26):
10块钱从电脑维修店收了一个坏atx电源,尸解维修,修完后发现3.3v不能带负载,几乎查遍了所有相关可能的故障电路未果,只好跑个全图了,花1天时间,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型号

型号

电源板

电源板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5-10-11):
依靠博主的图纸,修好了我的BTX-400SD电脑开关电源,特意把我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
      我的电源故障是因为家里小孩拿我的电脑打游戏的时候把电源搞炸了,之前开电脑刷抖音,看视频啥都没事,可能游戏负荷重导致炸芯片,炸的是IC2(P1014AP06),保险丝F1(5A)。换完这2个件后,SB-5V电压正常了,但是短路PS-ON对地后,负载输出不启动,检查到MOS管和二极管都正常。
       后来测得IC2 的VCC脚电压在7伏左右波动,不太稳,先查了电容C5(100uF)正常,后查到D9正常,查到R27(2.2R)大于100K,接近开路,找了个2.0R的换上输出电压正常了。
说一下几个关键电压
IC2(P1014AP06) 的VCC脚电压=8.539V,
IC1(CM6805AC) 关机电压= 1.350V
IC1(CM6805AC) 开机电压= 12.10V
SB_ 5V =   5.123V
12V     =  12.380V
5V       =   5.067V
3.3V    = 3.374V
      为了记录电压,修好装好后又重新拆开测量电压,方便以后维修参考。

网友B(2019-05-01):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C(2019-09-10):
正好有个坏的同型号电源,谢谢

网友D:
真心谢谢!有你论坛更精彩!

网友E(2019-11-26):
手头刚好有这个电源,先看看学习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刚好需要 太棒了

网友G(2020-03-16):
贴主,怎么没有低压侧的先关电路?

网友H(2020-11-16):
主动PFC的电源电路图资料太稀少了,楼主画这个只花一天时间,很厉害了。

网友I(2021-05-07):
买了一本书,里面说原理,就是沒这个图,正好在这找到了。

网友J(2022-08-30):
正好需要,看一看,谢谢分享。

网友K(2024-08-05):
长城btx-400sd电源带负载就关机什么问题?

网友L(2024-09-27):
BTX的电源原理图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L:
长城btx-400sd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怎么回事

网友A(2025-10-08):
正好自己有个电源也坏了,来学习的

网友M:
学习了。。。收下了。。

网友N:
能仿真吗

网友O(2026-02-24):
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对BTX-400SD这款主动PFC+双管正激拓扑ATX电源的学习帮助非常大。
补充一处遗漏:Q2 D至Q3 D漏掉了和D5一起构成双管正激磁复位二极管的D6,在MOS管散热片的正下方,不拆除散热片看不到。

网友P:
图纸2中VCC没找到源,IC6是tl431和IC3A光耦配合电路没看懂。期望大佬指导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