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天猫精灵5w蓝牙智能灯泡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如题很好奇智能灯泡,反正不贵拆了研究一下,本来想让模块驱动三极管控制其它设备的,结果蓝牙模块槁挂了。
注:

PWM1:高电平时A-输出(冷光),低电平时B-输出(暖光)
PWM2:低电平(关灯)关闭输出,2kHz占空比越大,灯亮度越大,高电平亮度为100
最大输出:52v 80mA 通电默认暖光输出,
连续通断电源6次,恢复出厂设置

天猫精灵阳光照明5w蓝牙智能灯泡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02-28):
原理图画了,说说你理解的电路原理是如何工作的就完善了。

网友B:
看到蓝牙模块那里有两PIN连锡了

网友C(2019-06-26):
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D:
学习一下,刚好我朋友他们公司也买了一个来拆

网友E:
问下楼主,红线后面的是什么电路,什么作用的? 看不太懂

网友F(2019-08-11):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红线后面的是什么电路,什么作用的? 看不太懂

那个是用来驱动灯的吧,电路应该不全

网友G:
个人感觉电路画错了,U2的VCC不知接那里去了。电路也画不全!

网友H(2019-11-13):
怎么会有个光耦

网友I(2020-02-11):
楼主厉害了!还把原理图推出来。

网友J:
真是高手啊

网友K: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了,资源紧缺啊

网友L(2020-03-13):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电路画错了,U2的VCC不知接那里去了。电路也画不全!

电路应该在内部,大容量电容不好内置而已

网友M:
还不错,非隔离

网友G(2020-04-24):
原理图画错了,请楼主再检查下。

网友N:
红线后面不是的,那是我想改其他东西搞的,只是个想法没有仔细研究各个元件的参数,只是个框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电路画错了,U2的VCC不知接那里去了。电路也画不全!

u2的漏极给启动电压给vcc电容充电,功耗小不需要vcc二次供电,看看芯片数据手册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路应该在内部,大容量电容不好内置而已

果然还是你厉害

网友O(2020-06-10):
这电路图是LZ你根据电路板分析出来的吧?
U2那个3.3V的IC都浮地了,有错误吧?

网友P:
这种非隔离的线性电源都不需要光耦的,芯片内部自带mos和短路等保护

网友Q(2021-01-23):
驱动ic是什么?

网友R:
新手先保存,以后好学习

网友S(2021-10-26):
楼主,L上面电阻坏了,可以不用不?

网友T:
以前买了一个连接天猫精灵的开关模块,串到了卧室灯上,用了几天就拆了,刚开始挺好玩,几天后就烦了,比如家人睡了,你还得语音天猫精灵,,,,关灯。她还回复在呢。。灯已关。
拆了拉倒。还是过去的拉灯绳好用,直接放在炕头,困了一拉,拉灯睡觉。

网友U:
看不明白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