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48s4单片机内部rc时钟更改不了

楼主:
我选的24M,可是他却选择跳过改不了。有老师给帮助解决一下

. 内部安排测试时间: 2018年10月15日
  单片机型号: STC15W4K48S4
  固件版本号: 7.3.7T
开始调节频率 ... 跳过 !!!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140"]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2.324"]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52745EB01A324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936"]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31"]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IRC振荡器
  . 当前的振荡器的频率: 11.074M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网友A(2019-02-26):
查手册,在特殊寄存器中改。

网友A:
不过烧录时已改好了为何还要改呢?

网友B:
换高版本stc-isp试试,stc-isp-15xx-v6.86r

网友C:
在烧录时,软件中改的,烧录程序后内部RC频率就改好。

网友D:
别人教我的,你可以搜索到的。
看到没,STC下载软件,你在下载前,指定那个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