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蓄电池数据采样 求指导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要求:实现对锂离子汽车动力电池的数据采样,包括温度、电压、电流,并对电池SOC进行监测。
对于锂离子电池的数据采集,我想使用一个模块,可以接在单片机上的,但是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有没有大佬推荐一下有这个模块

网友A(2019-02-26):
你的锂离子电池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你可以试试INA219 I2C 接口零漂移 双向电流/电源监控传感器模块 总线电压范围为0V至+26V, 电流是3.2A。

网友B:
汽车动力电池毕业设计还是实际应该应用?毕业设计就简单了:霍尔元件来检测电流,单片机的ADC检测电池电压,如果电压是7.4V或者更高就采用电阻分压取样
对于电池SOC,各种算法一大堆的,个人认为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先进行一次放电,10A或者5A电流都可以,每15分钟记录一次电流和电压数据,等到电池电压低于2.9V时,可以认为是已经放完电了,然后,就以放电的数据来做电池的剩余电量计算方法.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电压和电流的取样电路,然后经过单片机处理而已.
但如果是实际应用,那就复杂了,没做过,不好说,怕说错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动力电池毕业设计还是实际应该应用?毕业设计就简单了:霍尔元件来检测电流,单片机的ADC检测电池电压,如 ...

设计,要做出东西来,采出来的数据还要后续的分析和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动力电池毕业设计还是实际应该应用?毕业设计就简单了:霍尔元件来检测电流,单片机的ADC检测电池电压,如 ...

要做出实际的东西,采出的数据要后续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锂离子电池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你可以试试INA219 I2C 接口零漂移 双向电流/电源监控传感器模块 总 ...

电压是336V  额定容量是100Ah

网友D:
电压是直流吗, 直流的话可以用电阻网络分压,降低到可以采集的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