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MAX1148八通道AD转换器问题

楼主(2019-02-26):
单片机如何依次选择MAX1148的AD转换的通道,并且得到相应的转换结果后再进行后续操作

网友A:
你确定你要在你还没有看过这元件数据手册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么高端的玩意吗?
还是去看一下数据手册的好

网友B:
又一个不看数据手册的大神。
有时间在这里问,不如先看下资料吧!

楼主:
通过设置不同的控制字DIN来选择不同的通道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