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该如何精准控制电流?

楼主(2019-02-26):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也就是需要使用电压控制G脚来实现对管子电流的控制。市面上最常见的是增强型N沟通MOS管,厂家可以用一个电压来控制G的电压,MOS管导通电压一般在2-4V,不过要完全控制,这个值要上升到10V左右。

基本方法:用一个控制电压(比较器同相输入端)和一个参考电压(比较器反相输入端),同时进入电压比较器(比较器电源接正12V和地,比如LM358当比较器),比较器的输出经过5.1K电阻上拉后接G脚,如果控制电压比参考电压高,则控制MOS管导通输出电流。

参考电压可以来自于采样电阻,也就是在NMOS的S极接一个大功率小电阻后接地,这个电阻做电流采样,当电流流过电阻后会形成电压,把它放大处理后做参考。

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很小,所以控制电压比参考电压高很多,这时候G脚基本上都加了12V,可以使管子迅速导通,在很短时间后,当电流增大逐步达到某个值时,参考电压迅速上升,与控制电压接近并超过时,比较器就输出低电平(接近0V)使管子截止,电流减小。然后电流减少后,参考电压又下去,管子又导通,电流又增大,周而复始。

如果你用D/A输出代替控制电压,则可以获得对MOS管的精确控制,以前实现过输出范围10-2000mA,步进1mA,输出电流精度正负1mA的水平。

网友A(2020-09-19):
是如何保持电压不变控制电流大小呢?

网友B(2022-01-01):
引用 网友A:
是如何保持电压不变控制电流大小呢?

我感觉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