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水温控制电路哪里还需要改进,大佬们帮帮萌新看看吧

楼主: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我这原理图,我是要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能设置温度上下限,并能自动报警提示,可以在液晶屏上显示温度,当温度超过上限时,自动报警。低于下限时,自动加热。我是用Protues做的原理图(只能学过这个),希望大佬们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有什么错,哪里还需要改进,万分感谢。

网友A(2019-02-26):
R7R8R9不需要,除非你用的不是STC的单片机
没有加热系统
这不过是一个入门的硬件电路,主要还是在软件,如果你还不会自己设计一个入门的硬件电路,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学单片机,再去把模电看一下,不用你多长时间的,总比以后什么硬件问题都要问人的好

网友B:
没大毛病,就蜂鸣器那里有必要改一下,用PNP三极管驱动,另外蜂鸣器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和一个105以上的电容,最好再串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