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舵机和步进电机不能同时工作?

楼主(2019-02-26):
用51单片机写了个控制舵机和步进电机的程序,为什么步进电机在工作的同时舵机不能转动,舵机用PWM驱动,以下是步进电机的部分代码
void  motor_zz()
{
   uchar i;
   for (i=0; i<8; i++)
   {
      P1 = zz[ i ];
      delay_1ms(2);
   }
}

void  motor_fz()
{
     uchar i;
     for (i=0; i<8; i++)
        {
          P1 = fz[ i ];
          delay_1ms(2);
        }
}

网友A:
如果舵机用定时器的PWM方式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不会影响它的。问一下延时是用定时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舵机用定时器的PWM方式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不会影响它的。问一下延时是用定时器控制的?

不是,就是普通的延时

网友B:
控制电压够吗